[問題求助] ASrock B75 Pro3-M反覆重啟

楼主(2020-12-02):
ASrock B75 Pro3-M反覆重啟

根據這幾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highlight=B75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828-1-2.html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light=b75%2Bpro3-m

把Q7488跟PU9換掉後,PL6電壓1.08V出來了,不再反覆重啟
但紅色指標處應該是1.05V的,量出來卻是5V

紅圈處6顆電容,量起來都是短路,解焊下來,電容沒問題,但仍然對地短路
PCI槽的A15:0V
PCI槽的B16:1.7V

不知道有沒有查找建議

网友A:
短路找不到,一般的作法都是用可調電供,限流送電,然後找發燒的地方,但我不確定你的電路適不適用此方式

网友B:
ASRock B75 Pro3-M Rev 1.02 BoardView(.fz).rar (759.13 KB, 下載次數: 25)
CPU先拆掉看還會不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找不到,一般的作法都是用可調電供,限流送電,然後找發燒的地方,但我不確定你的電路適不適用此方式 ...

謝謝,但我沒有可調電供,買了也怕只用這一次,也許以後有機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先拆掉看還會不會短路

感謝提供點位圖,找好久了

剛把CPU拆掉,還是一樣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點位圖,找好久了

剛把CPU拆掉,還是一樣短路

紅色箭頭是5V沒錯

楼主:
了解,一直誤以為 1.05ME_EN, +V1.05M_EN 就是 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