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 邏輯探針/飛機測試夾 有何推薦的?

楼主(2020-12-02):
請問 邏輯探針/飛機測試夾  有何推薦的?

正式名稱我也說不上來
如下圖 中間灰色那 兩種
灰-中右 Agilent 的    灰-中左 Tektronix
From:  https://sigrok.org/wiki/Probe_comparison

目前預設 比較喜歡下面這種飛機夾 (仿Tek ?)  又擔心品質

來源: https://tw.bid.yahoo.com/item/ ... 邦頭-100059654719
小飛機測試夾 測試勾 燒錄除錯專用 可直插杜邦頭 邏輯分析

有誰用過的能不能說說,  怕用的不順心意
這種東西一買就要十幾二十個

補充內容 (2020-12-3 09:02 AM):
邏輯探針應為  邏輯分析儀測試探棒/探針

网友:
我有買仿的

网友A:
小弟認為 多一個接觸點 多一個問題
接觸點用直插杜邦頭 久了會有接觸問題 還是焊接牢靠

楼主:
仿Tek   或  仿Aglient ?

用起來 有沒有什麼 瑕疵不順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認為 多一個接觸點 多一個問題
接觸點用直插杜邦頭 久了會有接觸問題 還是焊接牢靠

金錢換時間
用這種結構  求速效  更換方便   目前只能用耗材觀念對待

真的要丟時  還是有些遺憾  想想哪裡還能榨用 ?

网友:
我用的都是雜牌,可以確定探夾越粗越不易斷,還有材質
如圖 黑色 尾部焊線焊好,探針插入外殼,探針彎鉤,中間小紅只要焊線就好,右邊中紅是免焊帶出尾夾去夾。

如圖  左邊是夾式留尾(外接),中間與右邊是鈎式
用後感想大部分需施力點都是斷頭,論方便個人選直接探針外接(大多改用這一款有尾接針跟表筆()對接,因損耗率太高免焊)

网友:
邏輯探針夾元件方便,但一般夾的品質好差,用過幾次就沒什麼在用了。
測試鈎小號的夾頭又容易變形。
測試鈎大號的鈎子強度有到,但比較寬。有時電路不好夾。
飛機夾好用的話下次也買些來玩。

网友:
飛機夾好用丫,我們公司都是用tek原廠的~但前面的鉤很容易被工程師扯壞,如果每次都有小心用,是很好用的啦~價錢我就不清楚了,我們都是買邏輯分析儀附的,通常是線先斷,飛機夾倒是不會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