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acer X1273 影像模糊問題請教

楼主(2020-12-03):
這台投影機是某單位送來要修的~
使用單位反應是說投影出來的影像模糊!
型號是 acer X1273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照片中縮放環跟焦距環調整

投影機都是接電腦沒有接其他影像來源!
調整縮放環投影出來影像會縮放~
調整焦距環影像有聚焦但是無法調到清晰影像,
投影出來的文字怎看就是有些模糊!

想請問:
1.這是鏡頭壞掉嗎? 或是可能的故障地方?
2.或是鏡頭焦距跑掉,可以調整嗎?

网友A:
以其自身 OSD 功能表 上的字為基準   聚焦調得清楚嗎
有時候是 來源與投影機 解析度對應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其自身 OSD 功能表 上的字為基準   聚焦調得清楚嗎
有時候是 來源與投影機 解析度對應錯了 ...

OSD也是模糊的

网友B:
剛查規格它有3D功能,看是否開啟

因為沒用過,覺得這個3D功能關機後應該會關閉才對?

有用過他牌3D投影機,開啟後是呈現壘影模糊,需佩帶對應眼鏡,這台也是

補充內容 (2020-12-4 02:15 AM):
疊影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查規格它有3D功能,看是否開啟

因為沒用過,覺得這個3D功能關機後應該會關閉才對?

楊大俠您好...
3D功能是關掉的狀態!

网友C:
BENQ 代工鏡頭老化問題,要更換的1500-2000成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NQ 代工鏡頭老化問題,要更換的1500-2000成本左右

請問... 鏡頭型號? 買得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鏡頭型號? 買得到嗎?

楼主:
感謝大大~ 來去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來去找找...

S24A300B 執行韌體更新後會解壓縮到 C:\Program Files\SamsungFirmwareUpdater

裡面只有執行檔比較大,用 7-ZIP 打開 FirmwareUpdater.exe 有一個 BIN 資料夾

因為這個更新檔是適用多台 SA 機型,所以不知道哪一個檔是 S24A300 使用。

也有可能這些 512K不是ˋ韌體,只是猜測

大小則是 512K 沒錯,維修手冊第 4-17頁有顯示,MX25L40 512KB,GOOGLE 圖片也是 512KB

3.37 MB, 下載次數: 3

維修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4A300B 執行韌體更新後會解壓縮到 C:\Program Files\SamsungFirmwareUpdater

裡面只有執行檔比較大, ...

大大您好~ 您之前在原PO文那邊傳的檔案大小約1K... 檔案大小是1K左右嗎? 燒到25x40bvsig這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您之前在原PO文那邊傳的檔案大小約1K... 檔案大小是1K左右嗎? 燒到25x40bvsig這顆嗎? ...

那不是我傳的...我上面的回覆有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您之前在原PO文那邊傳的檔案大小約1K... 檔案大小是1K左右嗎? 燒到25x40bvsig這顆嗎? ...

在國外的論壇找到了兩個,試一下

剛剛比對這兩個檔,和 BIN 裡面的很像,猜測沒錯

解壓後是512KB

國外的樓主是說這個能用: m-a324b0gla-1010.0_e830__101.rar (86.36 KB, 下載次數: 3)
我比對完,和BIN裡面的編號 157 檔案一模一樣,剛剛發現它的型號不一樣,它是 S24A300BL
手冊也有分 S24A300B、S24A300BL 兩個型號
B 是 24吋
BL 是 23.6吋

這個不要試,這是原機的,不是更新過的

网友B:
剛剛B、BL有點搞混

樓上那個檔先刷看看,m-A324B0GLA-1010.0

不行再進 SVC 模式,第二張圖有教學,看一下 Micom 版本,這樣才能更精準

或者上傳原本的韌體也可以比對到

m-A323B0GA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B、BL有點搞混

樓上那個檔先刷看看,m-A324B0GLA-1010.0

楊大俠... 感謝您熱心助人分享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國外的論壇找到了兩個,試一下

剛剛比對這兩個檔,和 BIN 裡面的很像,猜測沒錯

昨天刷上 m-a324b0gla-1010.0_e830__101.rar 這個檔案!
確認可以用,只是沒繁體中文選項!
感謝楊大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刷上 m-a324b0gla-1010.0_e830__101.rar 這個檔案!
確認可以用,只是沒繁體中文選項!
感謝楊大俠~ ...

可以用是指輸入沒問題了?

原本就沒繁體的樣子,官方繁體說明書也是寫簡體的 漢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是指輸入沒問題了?

原本就沒繁體的樣子,官方繁體說明書也是寫簡體的 漢語

原本狀況是...
接上VGA線就會畫面一片黑,也沒顯示" 無訊號 "!
換接DVI也是一樣狀況,拉掉連接線就會顯示" 無訊號 "!
刷過韌體後,接上VGA或DVI線就可以顯示電腦畫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狀況是...
接上VGA線就會畫面一片黑,也沒顯示" 無訊號 "!
換接DVI也是一樣狀況,拉掉連接線就會顯示"  ...

這樣我來發一篇到韌體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