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萊斯 AH-21 寵物自動餵食器

楼主(2020-12-04):
伊德萊斯 AH-21 寵物自動餵食器,使用三顆一號電池,正常情況下,電池約可使用一年以上
現在出現一夜就會將電池電力消耗完,電池甚至至剩下 0.75V,換新電池後,同樣,經過一夜電池就沒電,電壓同樣剩下 約 0.75V ,連液晶螢幕都無法點亮

請問前輩這可是哪裡出了問題?

(一)伊德萊斯 AH-21 寵物自動餵食器

(二)主結構

(三)內部構造

(四)以下為馬達帶動轉盤給飼料的各角度

网友A:
偷吃電  先查看電池進去的電路走向 查是不是電容漏電(短路)

网友:
皮帶套錯位置。

网友B:
電池裝上~
摸摸看那個元件會發熱~
就是那個元件故障了~
有時會很燙~小心燙到手~

网友C:
有元件短路 , 電容最有可能 !

网友D:
有没有電錶可以測量 ?

之前我有一隻遙控器也是如此 ~
新的電池裝上是正常可用~
放一天後就没電了~

把 電池 取出 , 測量 設備端 輸入點 兩端~ (+)_(-)
看 阻值 是 多少?   (正常應該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吃電  先查看電池進去的電路走向 查是不是電容漏電(短路)

前一天晚上8點換新電池,早上6點還有聽到餵食器運轉掉下飼料的聲音,早上10點查看,液晶已經不亮了(沒電),電池剩下0.75V

我只有拆到圖裡的程度,沒在細拆下去,沒有看到電容,我假日在細部分解看電容在何處?

在量測看是否電容損壞?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吃電  先查看電池進去的電路走向 查是不是電容漏電(短路)

如用鉤表 DC A檔測量電池接線,電流高於多少就代表有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電錶可以測量 ?

之前我有一隻遙控器也是如此 ~

電源輸入端阻抗大約低於多少,就該懷疑有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元件短路 , 電容最有可能 !

我在查電容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裝上~
摸摸看那個元件會發熱~
就是那個元件故障了~

1號電池的漏電能夠讓元件發熱到燙手嗎?
感謝前輩指點,小弟會用手測看看
感謝

楼主:
拆機後我用手去拉皮帶讓齒輪運轉,看其結構是如何動作,皮帶是被我拉錯位了

楼主:
借版,再向前輩請教個問題

入手一台優利德 UT210E PRO 鉤表,其所附錶筆測量端的金屬端"露出太少",如欲測量插座的電壓,表筆頭端因為太粗無法插入插座,進行測量...

電表(鉤表)量測插座不是日常嗎? 優利德為何配一副無法量插座的錶筆?
他的用意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借版,再向前輩請教個問題

入手一台優利德 UT210E PRO 鉤表,其所附錶筆測量端的金屬端"露出太少",如欲測 ...

錶筆金屬針頭有個套子~
套子要拔開金屬針頭就會比較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輸入端阻抗大約低於多少,就該懷疑有漏電?

你先測量出來~
就可以推算出耗電流多少~

再來 判定 是 否有問題 ~

因為每個 電器 待機 電流 都不定~
要 依照 設備 說明來 判斷~

舉例 :
一般 遙控器 正常的話  不該 出現 阻抗 (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錶筆金屬針頭有個套子~
套子要拔開金屬針頭就會比較長了~

是表筆頭金屬端露出太少,無法插入插座

PS:補上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表筆頭金屬端露出太少,無法插入插座

PS:補上圖

這個還有筆套,
應該還可以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錶筆金屬針頭有個套子~
套子要拔開金屬針頭就會比較長了~

原來是這樣喔,長知識了...
還好,沒有用旺旺向對岸賣家埋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還有筆套,
應該還可以拔除.

謝謝指點,了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機後我用手去拉皮帶讓齒輪運轉,看其結構是如何動作,皮帶是被我拉錯位了 ...

飼料碎屑卡住,使得齒輪盤重載。

請移開皮帶 測量馬達 空載電流  , 與加載時的電流差異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錶筆金屬針頭有個套子~
套子要拔開金屬針頭就會比較長了~

這有點搞笑!是新手上路嗎?說明書要看一下呦。搜尋一下視頻學習如何使用電表測量…祝好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一天晚上8點換新電池,早上6點還有聽到餵食器運轉掉下飼料的聲音,早上10點查看,液晶已經不亮了(沒電) ...

你的倒數第2張照片, 黑色電路板(正面應該是液晶螢幕),
上面就有2顆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飼料碎屑卡住,使得齒輪盤重載。

請移開皮帶 測量馬達 空載電流  , 與加載時的電流差異 。 ...

謝謝提點,會量測看馬達有無負載的電流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倒數第2張照片, 黑色電路板(正面應該是液晶螢幕),
上面就有2顆電解電容. ...

黑色電路板那邊是液晶沒錯

前輩您怎會知上面有兩顆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有點搞笑!是新手上路嗎?說明書要看一下呦。搜尋一下視頻學習如何使用電表測量…祝好運 ...

說明書有稍微閱讀,可是沒提到表筆有帶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電路板那邊是液晶沒錯

前輩您怎會知上面有兩顆電解電容?

不瞞您說, 我....通靈

啊, 你照片裡就看得到,
下圖兩個紅圈就是兩顆電容,

网友:
說明書有稍微閱讀,可是沒提到表筆有帶套

這個需要基礎與自身活用。基於安全設計點設計,避免活電作業產生更多導電面的接觸,造成設備因活電測試誤觸其他接點而產生故障,最重要是隔離避免人類因電的傳導而電擊產生傷害。(活用 有的電(特高壓)需要絕對距離與相對應儀表檢測)

安全套拆下大多用於AC插座須深入孔徑內,以便檢測。

下圖 以電表/螺絲起子比較,為何紅色一字起子直桿上一層膠套,藍色通用型一字起子卻沒有。
為何有的錶筆有活動的安全套,還有外凸保護固定圈膠(非導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