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P140WH4 TLC1 液晶螢幕出現直線問題處理

楼主(2020-12-04):
各位先進好:
此螢幕會出現下圖狀況

經上網查詢 資料應該是此屏幕的通病,原則要更換下圖的兩項零件,不知此零件哪裡可購得?

网友:
或許買整片面板模組來換會比徵求零件來換的時效上會短很多...

楼主:
這是筆電的液晶屏,不是桌上型的,這塊板是聯在液晶屏上的,這樣的板買的到嗎?

网友A:
不是單買有問題的機板,是買液晶面板(含機板)
買整塊液晶面板(含機板),找一樣規格或是相容規格替換,
如果要換晶片,上拍賣網站找,
更換晶片要有工具(烙鐵或熱風槍)還有銲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單買有問題的機板,是買液晶面板(含機板)
買整塊液晶面板(含機板),找一樣規格或是相容規格替換,
如果 ...

感謝 fks 指導,網路教學也是這樣處理,找舊機板的晶片更換,
我有依照晶片型號上網找,但找不到
有沒有先進可提供相關購買資訊給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fks 指導,網路教學也是這樣處理,找舊機板的晶片更換,
我有依照晶片型號上網找,但找不到
有沒有 ...

這叫"邊板(刀板)",
上面會有型號, 把型號key到淘寶,
有機會可以買到拆機品or庫存品,

晶片也可以拍照片, 照清楚絲印編號,
貼上來問, 不然很難有人剛好有一模一樣的機子可以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叫"邊板(刀板)",
上面會有型號, 把型號key到淘寶,
有機會可以買到拆機品or庫存品,

感謝 jacson 99 的資訊

用 邊板 關鍵字已可以找,但找不到一樣的
我的是 6870s-1143a 目前找到是 6870s-1144a 或 6870s-1145a

我的晶片型號
1.TTL-0058A 2343-1126 MUSE R657
2.CIT S41 11

不知有沒有先進有?

网友B:
TTL 0058A
https://m.tb.cn/h.4UaGrWX?sm=ccd793

另一個,編號應該有錯,
(從你第一張照片看來就不是CIT S41),
建議用放大鏡看清楚,

看來需要刷程序,請有chinafix帳號的人幫忙下載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7606-1-1.html
只換IC修好當然最好,但也得要有熱風槍+烙鐵,
不然就是換螢幕,有賣相容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 0058A
https://m.tb.cn/h.4UaGrWX?sm=ccd793

感謝 jacson99

請問刷程序是甚麼意思?

u21這顆

网友:
刷程序就是像主機板更新BIOS,
不同的是,必須用專用燒錄器,
譬如:RT809F, RT809H,

這種腳位的IC我沒見過,
(也許版上其它專業維修工程師有)

楼主:
看來已經超過我能處理的範圍了

請問板上有先進可協助處理的嗎?

网友:
換零件也不見得會好,直接買面板更換比較實際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因更換ic的工程小弟可能做不來,所以決定買一塊面板來換比較適合

再次感謝大家抽空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