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威技牌除濕機 WDH-607HA-R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0-12-04):
威技牌除濕機 WDH-607HA-R 不開機維修實例

1.插電開機無燈號也無任何動作,但是功率錶有功耗

2.拆開外殼水洗一番

3.內部清潔~正面~

4.內部清潔~背面~

5.風扇拆下清潔,軸承上油保養

6.檢查主機板有電容爆開故障,剛好有同型修好的備品直接更換

7.裝機啟動測試消耗功率195W左右

8.完修測試除濕功能正常

网友A:
我只會修修按鍵不良,換換保險絲,幫灰塵卡髒無法循環散熱的洗澎澎

哈哈!小弟其實是來跟wet大哥炫耀耍白癡的拉~~~

网友B:
這台 WDH-607HA-R 雖然不在召回名單中,但明顯基板有設計問題,建議做進一步處理或直接棄修免得惹禍上身……

還有 tsai5371 兄哪弄來的三菱除濕機呀?雖然我只是對裡面的壓縮機很感興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 WDH-607HA-R 雖然不在召回名單中,但明顯基板有設計問題,建議做進一步處理或直接棄修免得惹禍上身… ...

都嘛是回收廠收的
收到時的狀況都是髒的不太想動手摸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會修修按鍵不良,換換保險絲,幫灰塵卡髒無法循環散熱的洗澎澎

請您上電試試,三菱的很容易掛濕敏電阻,歌林換零件最少1500起跳,自己換1顆14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台 WDH-607HA-R 雖然不在召回名單中,但明顯基板有設計問題,建議做進一步處理或直接棄修免得惹禍上身… ...

gsm7大 為何對三菱壓縮機有興趣?
這品牌壓縮機是不是很容易掛?
在回收場很容易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sm7大 為何對三菱壓縮機有興趣?
這品牌壓縮機是不是很容易掛?
在回收場很容易看到... ...

國內的品牌家電修多了,偶而碰到一些頂級的進口貨。修好之後呢當然要開機試試看啦……
咦?奇怪為什麼沒有聲音?壓縮機沒啟動嗎?摸摸銅管…有冷呀!確定有在動作。

果然是名副其實的黑科技呀!我一度懷疑是不是耳朵有什麼問題。好貨真的就是不一樣!

記得前一陣子也是去支援一台三菱除濕機的維修,打開一看用的是松下的冰箱壓縮機。順著
管路跑跑看……咦奇怪?為什麼找不到過濾器?這麼有信心呀?不怕毛細管塞著?就要求把
銅管打開,先把管路洗乾淨,必要時換掉毛細管,再補加一個過濾器。

所以呢,看到這東西,我第一步就是想看看裡面做成什麼樣子?壓縮機的好壞與配套都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國內的品牌家電修多了,偶而碰到一些頂級的進口貨。修好之後呢當然要開機試試看啦……
咦?奇怪為什麼沒 ...

個人玩過一台掛壓縮機的三菱除濕機,
檢查了好幾個零件,
最後直接送電而確定是壓縮機問題.
搜尋網路有很多三菱除濕機的壓縮機掛掉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您上電試試,三菱的很容易掛濕敏電阻,歌林換零件最少1500起跳,自己換1顆14元 ...

這台收到整理後上電到現在應該有一年多了
目前還頭好壯壯很優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個人玩過一台掛壓縮機的三菱除濕機,
檢查了好幾個零件,
最後直接送電而確定是壓縮機問題.

像壓縮機,或電腦硬碟這一類的,在動作的時候是非常忌諱移動它的。所以不能用單一因素去判
定這種事情。能夠完全排除的基本只有一種情況,就是固定式冷氣。就算是冰箱都不能算是完全
固定的情況,最多是半固定。

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這樣看,靜音、高效能,與粗勇,耐用,剛好又不相容。像我前面說的頂
級貨,那種東西呀,如果搬到傳統三合院那樣的環境下使用的話……我也是不得不說,可能真的
會掛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壓縮機,或電腦硬碟這一類的,在動作的時候是非常忌諱移動它的。所以不能用單一因素去判
定這種事情。 ...

gsm7大 你說的有理,
除濕機的壓縮機損壞確實是與使用者習慣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