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壁掛曬衣架螺絲一問

楼主(2020-12-05):
各位前輩

請問一下,這是家裡樓頂的晾衣架,是釘在牆壁上,我最近在考慮把它拆下來

但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這是哪種螺絲啊?這要怎麼拆?

這也是打壁虎再鎖上的嗎?

网友:
對~~~壁虎釘死,用砂輪機磨掉頭就可以了..

网友A:
這種螺絲,  應該是長得很像下圖的自攻螺絲..

泡基隆河時, 常會淘到!
應該是馬路上的反光標誌固定用螺絲...
因為有防拆效果.. 所以不好拆!

网友:
哇!可能要請"福爛打"來拆了。

网友:
以前家裡換鐵窗,壁虎和鋼片都沒處理掉,留在牆上當裝飾看到都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螺絲,  應該是長得很像下圖的自攻螺絲..

那麼...當初是怎麼鎖上去的?
還是硬敲把它釘進去的?

网友:
用水泥鑽頭鑽出洞、不銹鋼釘套上塑膠膨脹壁虎敲打進去、,可考慮用噴燈燒不銹鋼釘使其塑膠膨脹壁虎軟化、用拔釘器(霸路啊)把出

网友:
如果是3#貼的圖, 也許可以考慮用鋼鋸或小刻磨機, 弄出一字溝槽, 再弄一字起子拆看看?
不然頭直接磨掉的話雖然拆得下來, 但裡面那段就一直在牆裡

网友:
更正~不是5樓的枕木釘
是尼龍釘8樓柳大說的為正確
白鐵快速釘
如8樓9樓的方法應該不難拆

网友:
拆牆...砍掉從練...

网友:
這種水泥螺紋釘孔裡面是沒有膠套的,鑽好洞直接敲進去。大多是作為防盜用,因為釘進去就很難卸下來。
而且那釘子很粗,約8mm直徑,一般釘抜(八嚕阿)沒法拔的。只能用砂輪機(古爛打)對付它了。

网友B:
怎麼想拆呢?
一般會這樣施工,
大部分都不會再拆卸地方.

网友:
之前有問過鐵工師傅
他說這種叫防盜釘
我有拆過
用鯉魚鉗夾住金屬頭
旋轉就可以出來了
不會很難
不然也可以用AB膠黏一個六角螺帽在圓頭上方
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
這個簡單一支拔釘器,一支鐵鎚即可搞定本人常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想拆呢?
一般會這樣施工,
大部分都不會再拆卸地方.

目前我是把它當單槓在運動,可是一直覺得這無法承受太大重量,有點危險
所以考慮把它拆了,在原地擺個龍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