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家視保w200監視器畫面黑白、彩色亂跳

楼主(2020-12-05):
各位先進好:

小弟的監視器家視保w200畫面會黑白、彩色亂跳,請問是哪個零件有問題

黑白
彩色

网友A:
是不是有夜視功能?
會不會是光惑部份髒了?
有沒有試著清潔?
有沒有試著手舫遮光感, 看看會不會切成黑白?

要把問題問對, 才會有答案..
要不然, 只會問出更多的問題喔!

网友:
1.把監視器鏡頭玻璃擦擦乾淨~~~可能有髒汙去遮蓋到光感應開關導致紅外線燈板不時切換...

2.紅外線燈板壞掉,導致紅外線燈亂開亂關...

黑白就是夜視功能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夜視功能?
會不會是光惑部份髒了?
有沒有試著清潔?

dcstudio 您好:

因為在同一白天時段 可聽到監視器 嗲嗲的變換聲音,畫面就不定時變換
應該是光感測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dcstudio 您好:

因為在同一白天時段 可聽到監視器 嗲嗲的變換聲音,畫面就不定時變換

做個簡單測試, 用手遮光感看看會不會切換..
如果會, 那只能調整鏡頭角度, 讓光的影響度小一點..

楼主:
感謝指導
調一下角度,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