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平板手機] 紅米5PLUS更換液晶螢幕總成

楼主(2020-12-05):
話說最近被邀打國外寶可夢.都一直跑掉...
我想應是手機本身的問題(面版都破成多層塊),不是我技術不好(科科~~)~~~~~
因為投到一半球會在天空中旋轉.........
看這多麼塊要我怎麼發揮實力呢??????
於是上網訂紅米 5PLUS 液晶螢幕總成來換.........
忘了它何時到了,超商取貨超方便.....
買了總成螢幕還附上簡易工具可以使用
使用到工具如下
焊槍其實是用不到,只是要用它的熱風槍
設定約100度-風量3~5(需要自己修正),配合斜口鉗用來解照相機的LED(排線下是鐵片用E7000貼在鋁殼上)

上網看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QYWAWYPGM
就依樣畫葫蘆的換了.....
先試面板好或是不好.....

再來拆背板(詳情可以看紅米5PLUS更換尾插那篇)
斷電源,斷排線,
解指紋判識,
拆開關
拆天線
拆上護蓋,
拆主機,
拔聽筒,
拔燈光,
移植到新面版,
再拆其他軟排線,天線,電池,尾插模組等......(紅米5PLUS更換尾插有詳述)

換好了....一試.....
杯具發生了....無法開機~~~~~~~
我的開關按鍵軟排線斷了(第二次打開背蓋時看到它己變成二截了~~又要上網買了)......
從此它就不能隨便關機了
(如何開機呢..只要打開後蓋用鑷子短路5-6點就開機...哇.....好不方便的大絕)
那手機你就工作到死吧~~~(我果然有貫老闆的特質,但是我沒在當老闆,所以沒有差)~~~~

网友A:
屏幕裂成這樣還能用?我想換電池都不敢拆,只好等到真的不能用再拆,拆壞比較比較不心疼,問過修手機的老闆,價格真的不親民。平價手機用了幾年安卓也不給更新,華碩同系列機種都有更新,就這型號沒更新,通病是屏幕會自己損壞,過保了幾天還得自付修理,再也不敢買華碩的了。呵呵!抱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裂成這樣還能用?我想換電池都不敢拆,只好等到真的不能用再拆,拆壞比較比較不心疼,問過修手機的老闆 ...

平價的手機就是動手失敗也不會心疼啊~~~~~
現在網路教學很多...多看幾回大概會有底
如果都不練習
就不會有經驗
所以先準備好需要的工具...下手就對了

网友B:
我自己動手換過紅米NOTE 5 的屏幕兩次
第一次自力維修時從對岸買屏幕帶框總成,但拆機挖斷了電源與音量軟排以及震動器排線
當時再自網購買了電源軟排線把手機裝好,震動就先不管它

第二次又摔破面板,買無框屏幕總成自己黏上框,再買一個震動器恢復功能
裝配好放車上當導航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動手換過紅米NOTE 5 的屏幕兩次
第一次自力維修時從對岸買屏幕帶框總成,但拆機挖斷了電源與音量軟排 ...

原來要三次才會成功

第一次 換尾插
第二次 換液晶總成(結果弄斷了開機音樂鍵)
第三次 要等按鍵音樂軟排來換......(蝦皮等好久...最近手機離不開尿袋,重開機很麻煩)

网友:
楼大好手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O^*

网友:
軟牌可以割開跳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