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雄邁雲台監視攝影機故障,維修請益

楼主(2020-12-06):
雄邁雲台監視器會過電,手機 APP 抓不到機器,無法連線,RESERT 也無任何動作,請問這該如何檢修?

1.雄邁雲台監視器

网友:
  有說明書嗎?

  說明書或許有提及 有線網路連接 相關操作.

  先試看看能否 有線控制 再找硬體障礙.

网友A:
覺得這款設定方式有點類似天貓精靈

手機要用APP透過藍芽連接裝置
幫裝置設定連線wifi密碼之類

不過一般APP應該會提示手機啟動藍牙功能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這款設定方式有點類似天貓精靈

手機要用APP透過藍芽連接裝置

這監視器跟小米的一樣,都是利用 Wifi 連線

网友:
時間一到,就不給連線,這是通病,價格低,就是不讓你用久

网友:
手機 APP不連線,原廠免費的伺服器可能有問題?

网友:
應該是過保了,SERVER的機器註冊碼被刪除了,之前買過類似的,也是1年後就連不上了,用IP的機器又容易被DDOS攻擊,消費者就是被當羊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