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分享~ 三星 S24A300B 韌體

楼主(2020-12-06):
求分享~ 三星 S24A300B 韌體
這台的狀況是:
1.開機不接訊號顯示"無訊號輸入"!
2.接上訊號線螢幕無顯示一片黑,有確認背光有亮!

有依照FKS大大發文" 三星SA系列顯示器通病開機顯示無信號 "這篇去做!
但是更新過程中顯示連結不到這台,就是韌體無法更新...
PS : 我電腦是WIN10(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求分享,感激不盡...

网友A:
大小是 512KB嗎?FirmwareUpdater.exe 用 7-ZIP打開有一個BIN資料夾,

裡面有一堆 512KB檔案,部份內容都不一樣,可能是不同型號的韌體, 用HEX看也有看得懂的英文

要不要把你原本的上傳,或許可以比對

所以接雙螢幕也是說找不到吧,網路上也是接雙螢幕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是 512KB嗎?FirmwareUpdater.exe 用 7-ZIP打開有一個BIN資料夾,

裡面有一堆 512KB檔案,部份內容都 ...

楊大俠您好...
我下載到的檔案大小是35MB

网友:
三星 S24A300B 韌體

404 Bytes, 下載次數: 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您好...
我下載到的檔案大小是35MB

有兩張重複的圖。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