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bico fax 190t 紙張SENSOR

楼主(2020-12-07):
請問abico fax 190t 紙張 SENSOR
如果檢查好壞?
何處可以購買?

网友A:
這種應該是一邊發射器,一邊接收器. 原理是:有紙時,接收器偵測到反射光, 無紙時就沒有反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應該是一邊發射器,一邊接收器. 原理是:有紙時,接收器偵測到反射光, 無紙時就沒有反射光. ...

請問 你知道何處可以購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你知道何處可以購買嗎?

SENSOR本體無型號嗎?
它是3條線嗎? 如果是的話,那2條是電源線,一條是訊號線.
你可以測試看訊號線是否有電壓高低變化,來判斷它是否故障.

如原廠不好買,只能找替換料. 可能要改一下電路或機構的部份. 如果替換料有/無紙的訊號跟原廠那顆不同那就麻煩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9478787041
先看看這顆外觀尺寸是否可用, 再來看怎麼改電路.

网友:
要注意訊號輸出是否相同.
另一個不知可否使用的替換料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40531388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