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懂木工的氣動釘槍的朋友......

楼主(2020-12-07):
我對木工興趣沒有那麼大,所以懂得也不多.......但修繕總會遇到木工類的問題.

我想買一把氣動釘槍,但怕買的不對.....

請問最常用的是那種型的???(也就是最通用的那種是哪種???)
讓怎麼選呢????

謝謝.......

网友A:
基本上就是看你要打什麼木頭,
釘子愈大支,
釘槍就愈大支(愈重),
木頭愈硬,
釘槍就要愈大支,
小弟有一次釘角木用小釘槍,
釘子只能打一半進去,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木頭,
不過兩支互敲會發出清脆的聲音.
如果只是要釘櫃子背板的話,
大型釘書機就可以搞定了,
板上有些前輩木工掛的,
請這些專業人士介紹比較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是看你要打什麼木頭,
釘子愈大支,
釘槍就愈大支(愈重),

我覺得我會有到二個方向如下....

1.鐵皮屋或加蓋的天花板會用什麼釘槍???(釘塑膠天花板在木條上那種)

2.傢俱,像木床或床頭櫃上的夾板.(我有一張床的支撐木桿裂了,要把下方的夾板拆開修理....看到下面的板子就是用釘鎗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我會有到二個方向如下....

1.鐵皮屋或加蓋的天花板會用什麼釘槍???(釘塑膠天花板在木條上那種)

塑膠天花板用雙腳ㄇ字釘,釘薄夾板也可以,這種比較適合diy使用。

30幾年前有買過一支,很少用,一盒雙釘用不到1/10,去年在網拍賣掉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46899813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膠天花板用雙腳ㄇ字釘,釘薄夾板也可以,這種比較適合diy使用。

30幾年前有買過一支,很少用,一盒雙 ...

看來規格就叫 422J 的釘槍.....

我也知道會很少用,但一支才4百多....買一把也就算了.

只是在下手前確定一下,萬一買釘針尺寸不合用的就糟了....

再聽看看還有人說什麼.....

网友C:
看你要定何種板材來決定釘槍
一般常用的有四種
大綱牙.單針.雙腳.蚊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定何種板材來決定釘槍
一般常用的有四種
大綱牙.單針.雙腳.蚊釘

從你給的線索,我找到了這一篇.....應該是雙腳這種.

就像影片中釘抽屜背板那樣....也剛好學到怎麼釘.....

https://www.courcasa.com/p/OkKL

网友D:
最少要買這兩隻
T50中T小頭兩用鋼釘槍
氣動釘槍 422 (雙針 ㄇ釘)
如何轉換運用到對的地方要看實際狀況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是釘子沒零賣一定要買一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買這兩隻
T50中T小頭兩用鋼釘槍
氣動釘槍 422 (雙針 ㄇ釘)

聽你這樣講...我回想一下床下板的那個釘子的頭不像4mm....比較像2~3mm(好像2mm)

看來是T50才對......

感謝單刀直入專業說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聽你這樣講...我回想一下床下板的那個釘子的頭不像4mm....比較像2~3mm(好像2mm)

看來是T50才 ...

中T可運用的槍釘種類多可算是用在木作結構上使用
可以釘木頭也可以釘水泥牆不過強度比大鋼牙小很多
只能小範圍運用
重點是釘子一種要買一盒重點是釘子一種要買一盒,重點是釘子一種要買一盒
DIY這點很重要所以講三次
422只能釘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我會有到二個方向如下....

1.鐵皮屋或加蓋的天花板會用什麼釘槍???(釘塑膠天花板在木條上那種)

1.鐵皮屋再用的,釘子需有耳且須墊片華司這個只有火藥槍。
如果是天花板(塑化類)建議視ㄇ型排釘槍
2.通用可參考氣動釘槍介紹,最主要要看裂開深度,氣動釘槍不是萬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T可運用的槍釘種類多可算是用在木作結構上使用
可以釘木頭也可以釘水泥牆不過強度比大鋼牙小很多
只能 ...

木床不在身旁,改天我去把釘子拔出來看一看樣式跟尺寸......

(釘子再看看有沒有賣小包的.....特力屋可能有賣小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