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氣動釘槍介紹

楼主(2020-12-07):
1.氣動釘槍介紹
如下圖
A.        大排釘(鋼牙)
大多木板與梁柱或地面牆面固定,有使用條件需足夠壓力,也較危險有附加保險)
B.        常用排釘(F系列)
大多板與板固定(通用型最常用機種,略可向上向下相容,氣壓容量也較不要求)
C.        ㄇ型排釘
大多板與薄板固定
D.        迷你釘(蚊子)
大多板與邊飾板固定
E.        手釘槍(需手動靠彈簧壓縮無須額外動力)
很適合家用與無動力跟修補,有的機種(多用型)可共用排釘/ㄇ型釘。

2.如下圖
氣動釘槍釘子種類
最主要包括長度(視釘槍釘盒最大長度)/寬度(視釘槍釘盒最大寬度)/直徑(大多釘槍絕取於同一直徑釘子都可相容該機種撞(一字寬度)針大小)

3.如下圖
用常用針線比較,各規格不同之處,主要還是釘針直徑絕取於使用機種與適用條件。

4.如下圖
需用如圖片A的以上大釘槍須更大馬力與壓力的空壓機,不然無法推動大型汽缸式釘槍。
以上參考

网友A:
很完整的說明跟圖示.......

网友B:
行動派的熱心會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動派的熱心會員

有圖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完整的說明跟圖示.......

要不要介紹這台,現今職訓在用蠻熱銷的
F系列中訓三代???............找無消失的三代???......仿品???..........

网友C:
wkm大,可以幫我鑑定一下這把,釘子用哪種嗎?
從一位轉行的朋友那裡,撿來的。
萬一哪天如果買了恐怖雷薩,才知道買什麼釘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要介紹這台,現今職訓在用蠻熱銷的
F系列中訓三代???............找無消失的三代???......仿品 ...

因為預期會很少用....所以可能買三百多或四百多的.......

另外根據蔡大所說,我需要的可能是T50....也不排除這二把常用的都買了....

等我有機會把釘子拔出來再看看......(好像有F50跟F30二種槍)

(目前是想買這二把,但T50好像比較貴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m大,可以幫我鑑定一下這把,釘子用哪種嗎?
從一位轉行的朋友那裡,撿來的。
萬一哪天如果買了恐怖雷薩, ...

雷大
應該很好認
1.應該通用型F系列或以下,因為槍盒外觀蠻寬,T系列以上外觀汽缸頭超大的比拳頭還大。
2.其實也很好自行辨識,正常槍盒會標示釘子最大尺寸(長度)與固定口徑。
3.另外看槍口細釘如圖3槍口看不出來,成一字就是ㄇ或U型,槍口接近鋼釘大小略成衣自(有4.耳,耳孔較小就是小T(F系列))其他都是大T以上。
5.槍盒卡榫看內部也可知最準。
6.直接釘槍帶去比對。
備註:能不能用絕取於接上空壓機擊發哪一瞬間,外觀看似合金,內部為增加密合度很多塑化件(不論有無使用都會損耗之耗材)〈常用)大多會備二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預期會很少用....所以可能買三百多或四百多的.......

另外根據蔡大所說,我需要的可能是T50....也不 ...

draculaxx大
大鋼牙最少破千元,還需大馬力空壓機,壓力不足會被反震(大多打深/硬度較高物體),下圖  基本SOP

F50與F30差在釘子長度,F50(50MM)可向下相容(釘長),F系列5CM以下釘子都可用,有價差原因釘盒比較寬,撞針也較長,正常汽缸也略大除非共用汽缸大小。
下圖 F30排釘放置釘盒內線槽(不同線槽有不同高度),如用F60就會排滿釘釘盒,釘子也較長,還是要適用你所釘木料深度。

當然釘子長度要絕取於貼合建材厚度以適用,要美觀不補土就越細越好,要咬合越大越好或釘後補土

以上參考

楼主:
常用氣動釘槍介紹
英英妹黛子 有興趣可猜考

非常用建議手釘槍綽綽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