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筆電E5 471G 無法開機

楼主(2020-12-08):
1. 電池可被充電 出現橘燈 充滿出現藍燈 按電源開關無任何反應
2.檢查電源開關(MICRO SW.) 正常 , NBSWON# 3.* V , 按下電源開關 降為 0V

3.是否iT8587E 損壞? 或 其他可能原因?

网友A:
先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感謝回覆指導
1.量了電池 只有0.5V
2.換個新電池 V=3.3V
3.組回筆電 仍無法開機 狀況一樣
4. 其他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指導
1.量了電池 只有0.5V

CMOS電池正常 在來就是BIOS 拆下重新燒錄
你的板號跟這篇一樣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82-1-1.html
DA0ZQ0MB6E0

楼主:
是的DA0ZQ0MB6E0

楼主:
BIOS重新燒錄 有教學文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重新燒錄 有教學文嗎?

CH341A RT809F 或拆下芯片請人幫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A RT809F 或拆下芯片請人幫燒錄

感謝 感謝 感謝

楼主:
再請教獅子魚大師 BIOS IC 是這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獅子魚大師 BIOS IC 是這一顆?

网友B:
按開關後,待機3V、5V 會不會變成 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開關後,待機3V、5V 會不會變成 0V

按開關後,待機3V(NBSWON#)會變成 0V
5V的沒良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開關後,待機3V(NBSWON#)會變成 0V
5V的沒良

蝦皮買的 CH341到手
開始刷新BIOS
取下 25B64BS16
用CH341A燒錄器
1.辨識 2. 讀取原先內存資料 3. 儲存另檔 4.擦除 5. 查空 6. 打開E5-471 ok.bin 6.編程 7. 查驗 完成

焊回 25B64BS16

筆電組回 重新按開關開機
情況依舊無法開機
量 NBSWON# 3V ===> 0V

下一步需檢修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開關後,待機3V、5V 會不會變成 0V

請問5V 要量那一點嗎?

楼主:
出現一種情況

楼主:
原先插上充電器,出先橘燈,然後充滿出現藍燈。現在變成插上充電器出現橘燈,但充一段時間后,橘燈自動熄滅,量NBSWON$ 3V電壓也跟著消失,拔掉充電器一段時間后,再插上橘燈又亮但一段時間自動熄滅!

网友:
1、2 腳 檢查有沒有斷路

楼主:
拆焊是第一腳銅片有脫離,已休補飛線,並用三用電表確認過每一接腳都導通無誤,上圖為舊圖。

楼主:
第一腳接至R112導通無誤。

楼主:
接腳1已飛線休補,並電表確認導通無誤。

楼主:
上述充電器接上出現橘燈過一會兒自動熄滅的狀況是在刷新BIOS之前就有了,應該是換了BIOS電池CR1220后才有的狀況.

楼主:
今日在拆下主板 檢查BIOS 電池 發現幾天前換上的 CR1220(3.3V) 量測已經為0V 再量之前換下的ML1220 電壓2.2V(0.5V==>2.2)

請問可能哪個周邊元件損壞?

楼主:
拆下的CR1220 隔10分鐘 再量 0.5V(0==>0.5V)

楼主:
量測 PU3 SYSTEM +3/+5V
PC39 5.3V , PC42 3.3V

下一步要檢查那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在拆下主板 檢查BIOS 電池 發現幾天前換上的 CR1220(3.3V) 量測已經為0V 再量之前換下的ML1220 電壓2.2 ...

檢查RTC電路 在線路圖第8頁

楼主:
檢查RTC電路 量測電壓 +5V_S5=0V , VCCRTC_2=0V 如下圖
再量 +3/5V  +5VPCU=5.25V , =3VPCU=3.3V , +5V_S5=0V , +3V_S5=0V , PQ18 PIN3=9V , PQ14 PIN4/S5D=0V
如下圖

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RTC電路 量測電壓 +5V_S5=0V , VCCRTC_2=0V 如下圖

再量 +3/5V  +5VPCU=5.25V , =3VPCU=3.3V , +5V_S5 ...

VCCRTC_2 對地是否短路
電池要裝電壓才會出來

楼主:
+3V_RTC=0V量了電阻真直接短路到地,拆了C676 1u/6.3v量了沒問題

楼主:
是否主板穿孔短路到地或U25E週邊短路?需再查查...

楼主:
+3V_RTC 短路接地 電壓=0V 檢查過程
1.+3VPCU 經R345 到 D17 街腳2   3.3V OK
2.D17 接腳3 即 +3V_RTC=0V 量接腳3對地電阻為0
3.檢查是否C676短路 (拆C676 確認正常 再裝回)
檢查+3V_RTC有接至(i) EC pin3 VBAT (ii)經R591接至 U25E(CPU?) AU8
故用刀片切段銅箔 來確認+3V_RTC被短路接地之區域
確認RTC Circuitry 部分正常 (d17 , c676==>ok)
問題出現在 EC IT8587 CHIP? C263? 或是 主板內部佈線短路?

建議?

楼主:
是否有其他可能造成+3V_RTC短路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其他可能造成+3V_RTC短路到地?

用燒機法查短路應該會比較快 否則就只能經過的元件一顆一顆拆

楼主:
不好意思 想請問燒機法是如何執行的?

楼主:
明天想將連到EC pin3的銅箔切斷,以確認是否EC內部燒廢短路了!個人覺得主板內布線短路機會不高,貼片電容短路機率好像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想將連到EC pin3的銅箔切斷,以確認是否EC內部燒廢短路了!個人覺得主板內布線短路機會不高,貼片電容 ...

你有恆流源電供嗎  或去GOOGLE 燒機法 應該有些土炮的方法

楼主:
此情況 用燒機法 想確認是否如下
1.取下 筆電 充電器、電池 及 CR1220鋰電池
2.堤供一個恒流電源在+3V_RTC點位(D17地3腳) 先設定電流1A ==> 2A===>3A==>....
   觀察觸摸所有共應+3V_RTC上的原件 是否發燙?
即可檢查插下該元件?

以上是正確的燒機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情況 用燒機法 想確認是否如下
1.取下 筆電 充電器、電池 及 CR1220鋰電池
2.堤供一個恒流電源在+3V_RTC ...

沒錯 就是這樣

楼主:
早上有切斷連接EC pin3 的銅箔,量測+3V_RTC點位與地電阻仍為0,量測EC pin3與地為高電阻,確認短路處不再EC chip端,等恒流模塊到手后,再用燒機法檢修。

楼主:
量測 19.*V 充電器電流,用電表20A/DC檔,當把充電器插頭插入主機板時,電流舜舜間顯示10-17A后就降為0,這是否充電器短路保護動作嗎?還是主板沒耗電流只有濾波電容充滿電的瞬流嗎?

楼主:
恒流源到手 開始  執行 燒機法
列出所有接+3V_RTC的電路
1.RTC circuitry ===> 先前用斷路法排除了

2.U25E AU8腳===> 電表確認無短路

3.EC IT8587 第3腳 VBAT ==>電表確認無短路 但C263還未確認是否短路?

4.U25M AE7腳 及 C487,C488,C491 是否短路?

最有可能故障 U25M?

執行 燒機法

先用飛線 接出 +3V_RTC 及 接地端

先設定恒流源 +3V/1A

電流直接到1A 但相關元件無明顯過熱狀況

再設定恒流源 +3V/2A

看起來 U25M 掛了!(PCH?) U25M好像BGA直接焊到主板 有辦法換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到手 開始  執行 燒機法
列出所有接+3V_RTC的電路
1.RTC circuitry ===> 先前用斷路法排除了

S20160302大:小弟對您的恒流源很感興趣,可以拿來燒機,可否提供相關資料(哪裡可以買到?品名?價錢)給小弟參考,謝謝。

楼主:
蝦皮買的 JK-JVA-12KX降壓模塊 300元

楼主:
更換SR1EF/i5-4210u 似乎難度高 就去淘寶買片 主板
量BIOS 電池 電壓=0.45V
840M/2G 獨顯
I5-5200U
接上充電器 量電壓如下
+3VPCU=3.25V , +5VPCV=5.25V , +3V_RTC=3.01V
看似正常

把筆電阻回

開機 ........ 終於重現光明

* 特感謝 獅子魚大師 楊大俠 幫忙!!!
ps. 接下來再慢慢修復留下的故障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