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黑晶爐 HD4412 插電後 只亮爐面高溫燈

楼主(2020-12-08):
各位大神好,
Philips 黑晶爐 HD4412 插電後 只亮爐面高溫燈,其他按鍵都沒有作用,
請問要從那個地方開始檢測與更換?
Ps. 我這個主機板的線路和板上其他人PO的照片不太一樣...不知道這是舊版還是新版?我的是04年的,很少用,最近拿出來想用就開不起來了

网友:
電容不是已經很明顯告訴你故障在哪裡嗎?
5顆一起換掉吧!!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