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紅外線 測溫儀 測溫槍 能量額溫嗎?

楼主(2020-12-09):
請問一下版上先進
電子材料行 或是網路上賣的紅外線測溫槍
比如說下面的蝦皮連結
https://shopee.tw/%E3%80%90%E7%8 ... 38362894.6349256671

這種東西能量測額溫嗎?

网友:
應該可量 只是誤差值而已
前提 測量的的檔位每次都要一樣
要用水銀溫度計去比對 將那誤差值再增減 應該就差不多了

网友:
選可以調[發射率]的測溫槍就會很準......

我覺得量額溫是因為方便,自己量,可能量腋下跟耳溫會比較好.額溫受外部干擾會比較多.

在物體表面貼上黑色膠帶可以用來比對物體的表面發射率.
(黑體輻射是物理問題,想了解的自己去查)

楼主:
太專業了 我還是去藥局買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專業了 我還是去藥局買好了

買非專用的工具,本來就要做一些功課
前面幾樓其實已經講完了

藥局買的額溫槍也是紅外線槍,只是是已經調整好紅外線發射率,適用皮膚並且校正好
當然如果是3分鐘熱度型的人,千萬不要考慮非專用工具,會被念浪費錢亂買東西

网友A:
我有買一支類似這種的在量排氣管溫度
可以量,但誤差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一支類似這種的在量排氣管溫度
可以量,但誤差不小

請教一下使用何種溫度計和它做比較呢?誤差範圍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使用何種溫度計和它做比較呢?誤差範圍多大?

不用跟別的比較

因為每次測量溫度就不一樣,距離遠近也會影響數據
重要的是,數據對體溫來說很多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