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NN-SM332 微波爐高壓打火維修實例

楼主(2020-12-10):
同事說微波爐啟動後會霹靂趴啦響,不敢再使用;送電實測的確聲光很嚇人,推估為高壓打火

外觀

銘版型號

配線圖

拆下雲母片,面對磁控管那面明顯燒焦碳化(顆粒已刮除)

面對烹調區那面則是有些油污

當下沒有零件更換,大家又要加熱便當,只好把雲母片清潔後,內外上下翻轉將就先使用一下
約一週後材料來了,新舊雲母片比對,準備裁剪

新雲母片安裝完成

測試,全載耗電功率與銘版標示差不多;烹調區的清潔就交給同事處理了,實在有些 ...

网友A:
放金屬物微波後遺症,公司要再員工加強教育,在微波爐外警示,金屬物品請置入,會產生電光火石,雷電交加,產生人工級意外災害。
以上如有雷同純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金屬物微波後遺症,公司要再員工加強教育,在微波爐外警示,金屬物品請置入,會產生電光火石,雷電交加, ...

在微波爐外警示,金屬物品請置入,會產生電光火石
前輩!不要再害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微波爐外警示,金屬物品請置入,會產生電光火石
前輩!不要再害他了。

big619大
雷電交加後,忘了加星火燎原,狂風驟雨隨之而至
有經歷過,還好處置得當,燎原/驟雨未出現,用狂風(乾粉)滅了,善後難了。
工作待久了........還遇到附加泡沫浴.........

网友:
我 發現 如果 放置物品 不吸收微波 ~
或是 類似 有葡萄 的成份~
一樣會有 電光石火 產生~

上次放一顆 馬玲薯 不知道為什麼也會 ?
有没有人要試看看 ~
放一顆 帶皮的  馬玲薯   ~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g619大
雷電交加後,忘了加星火燎原,狂風驟雨隨之而至。
有經歷過,還好處置得當,燎原/驟 ...

wkm大,

公司那票姑娘們一遇到微波爐啟動霹靂趴啦響就高聲尖叫然後四散逃逸
裡面微波中的便當主人還算冷靜直接把開關歸零; 過一會見沒事就把冷冷的便當取出,
然後過來冷冷的說微波爐出問題了麻煩看一看, 就要我善後...

通常那種人還在旁邊的, 應該不會搞到狂風驟雨隨之而至的地步, 遇過都是半夜沒人在場, 出事等人通報就真的難善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km大,

公司那票姑娘們一遇到微波爐啟動霹靂趴啦響就高聲尖叫然後四散逃逸

下次可能出現一個炸蛋客...
[微波茶葉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大,

公司那票姑娘們一遇到微波爐啟動霹靂趴啦響就高聲尖叫然後四散逃逸

lazy104大
媧鱺哩.......姑娘
本人用詞不當,深感遺憾,以正視聽,更用語
改貼 春雷乍響,心花怒放,春風與沐,煙雨濛濛..............

网友D:
微波爐放金屬物算是犯傻.我最近也在犯傻.幫媽媽整理2台電熱水瓶.電源線是用磁吸的那種.10A那種大頭的.2台的電源線都不見了.去電器行找.沒有賣.幫我問到象印公司.說是停產了.網路舊品100-300新品.最後在一家水電行找到一條150元.先弄了一台急用.這樣另一台就沒線測試了.想說去慈濟回收看看有沒有.今天送東西回去.路上突然想到.我真傻.......找不到電源線.為什麼不把插座換成新的3孔的.還一直在到處找磁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可能出現一個炸蛋客...
[微波茶葉蛋]

還沒見過單純微波蛋蛋的

不過同事的便當裡常有滷蛋白煮蛋之類的, 當微波一段時間後聽到大聲而低沉的"碰", 就有人等著做清潔的工作了! 畫面實在是慘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爐放金屬物算是犯傻.我最近也在犯傻.幫媽媽整理2台電熱水瓶.電源線是用磁吸的那種.10A那種大頭的.2台的 ...

這是信仰的問題,
信仰足,
會為原廠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可能出現一個炸蛋客...
[微波茶葉蛋]

我放過 糖炒栗子~

結果 .... 就是很大的 爆米花~

跟 放鞭炮 差不多~

网友:
云母片打火,多数是烹调后没处理干净上边溅到的油脂等残物留所致。微波炉在加热油脂较多的、又带水分的东西,容易炸。这会溅得一塌糊涂。所以,最好在被加热物上边盖个盖子遮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