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米盒子4看到一半有燒焦味,不開機

楼主(2020-12-10):
請教板上各位先進前輩:

這台mdz-21aa小米盒子沒有受潮
外觀上也都很完美
但自從有燒焦味後小米盒子就不過電了
燈號一直都沒亮
我猜測是5v入電電源的dc-dc有元件燒焦
不確定有一顆元件上面是寫LDAAL
是否為電源管理ic  ,
不然電源供應器方面已換一組新的了還是無法點亮開機燈
第一次用手機發文
如果格式錯誤
麻煩提醒一下馬上作修改,感恩

VCC_IN下方DC-DC

VCC_IN下方DC-DC

mdz-21AA電路配置

mdz-21AA電路配置

拆機檢修

拆機檢修

拆機檢修

拆機檢修

楼主:
Vcc-in5v 附近2R2的 旁邊有一顆5腳 LDAAL

网友A:
圖片插入錯誤出現檔名,盡快編輯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插入錯誤出現檔名,盡快編輯修正

有檔名的圖片在編輯中刪不掉QQ  我補上了沒有檔名的圖片了

网友:
不要用猜的, 用電錶量一下各點輸出狀況

那顆LDAAL 可能是 矽力杰(silergy)的 SY8088AAC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 ... Y8088AAC_C79313.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檔名的圖片在編輯中刪不掉QQ  我補上了沒有檔名的圖片了

多的圖片這次我幫你刪除,請在貼文練習區練習一下,確察會了再發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