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從朋友公司那裡看到被磨金手指的記憶體

楼主(2020-12-10):
在朋友那裡看到一些記憶體在桌上,單支16G耶!這不A幾支回家怎麼對得起朋友?

此刻朋友說道︰你有這種伺服器可插用嗎?短短的一句話傷害了我脆弱的玻璃心,痞酷網的確沒有買這種伺服器的本錢,不過仔細一看發現了問題。

咦!記憶體的金手指被磨過,原本金手指的高度都是相同的,但是這幾支記憶體的金手指的兩邊有磨過的痕跡,再看看別支記憶體,有的只磨一邊。
我問朋友這些記憶體是好的嗎?朋友回答是好的啊!

咦!那為什麼要磨?咦!那為什麼要磨?咦!那為什麼要磨?

前幾天tsai5371 跟我說他買的新記憶體也有磨,還傳圖給我看。

大家覺得是什麼原因?

网友A:
我用 力學的角度 來想~

只要 按一邊 另一邊 就會翹起來~

比較好插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力學的角度 來想~

只要 按一邊 另一邊 就會翹起來~

我不知道怎麼用力學的角度來想,不過我知道一定不是這個原因,我們再聽聽別的會員高見。

网友B:
要確保使用者有把記憶體插到底

网友C:
剛查出:

根據華擎科技ASRock行銷企劃部主任李正揚Chris表示:「DDR4的金手指,採用了弧形邊緣,這是為了協助插入記憶體模組。簡單來講,就是比較好插入,並減少印刷電路板,在安裝DDR4記憶體模組時,所承受的壓力!」

資料來源  http://www.pcdiy.com.tw/detail/37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確保使用者有把記憶體插到底

柯博文的想法是磨掉兩邊(或一邊)金手指可以確保使用者有把記憶體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出:

根據華擎科技ASRock行銷企劃部主任李正揚Chris表示:「DDR4的金手指,採用了弧形邊緣,這是為了協 ...

當時朋友告訴我,他們要報廢的記憶體都把它磨成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柯博文的想法是磨掉兩邊(或一邊)金手指可以確保使用者有把記憶體插到底?

不是磨掉部份就能一定插到底
而是確實插到底的話,即便金手指長度較短,訊號也是會導通
就如fishings大大所述,讓不熟悉組裝的人也能好安裝
另一方面也減少一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磨掉部份就能一定插到底
而是確實插到底的話,即便金手指長度較短,訊號也是會導通
就如fishings大大所 ...

其實把金手指兩邊磨掉一些的理由是為了比較好插入及減少安裝記憶體時所承受的壓力..........
說真的,我實在很難理解........

网友:
這是Server用的RDIMM
從DDR4開始就是這種形狀
主要為了訊號等長,調整time delay的

楼主:
剛剛在Google 找了幾張DDR4 筆電的圖片,發現金手指並沒有打磨的痕跡。

再查一查桌機及伺服器使用的記憶體金手指都有打磨,大家從圖片可看出一定是人工磨的才會這麼難看,為什麼在Layout 電路板不一次就畫好切好?而是完工之後再來用人工磨去一部份?真是令人納悶。
是我離開這個領域太久了嗎?

网友D:
剛問一下以前的同事(仍在主板業界), 他個人認同"為了比較好插入及減少安裝記憶體時所承受的壓力";

推估很多主板有嚴重的板彎現象, 甚至在過錫爐後很多記憶體插槽也有變形微彎的狀況;
在這狀況下組裝, 若不是記憶體把槽撐開, 就是槽把記憶體內縮造成些微彎曲, 容易致使槽中有部分接觸不良...
在高速傳輸與接點面臨極小條件下, 任何應力造成的阻抗都會影響效能

以上是朋友的個人推估, 沒有實證僅供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把金手指兩邊磨掉一些的理由是為了比較好插入及減少安裝記憶體時所承受的壓力..........
說真的,我 ...

如果拆裝記憶體時是兩邊同時直上直下,磨邊或許沒什作用,但大多數人很大的機會安裝時先壓下一邊再壓下另一邊,拆除時先壓一邊卡榫再壓另一邊卡榫,這種狀況就會讓記憶體有傾斜的時候,有磨邊比較不會「拐角」。

從各網購DDR4記憶體照片看來,現在有磨邊的似乎是常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問一下以前的同事(仍在主板業界), 他個人認同"為了比較好插入及減少安裝記憶體時所承受的壓力"{:20_1665: ...

主機板過錫爐後導到記憶體插座變形......,這的確有可能,我們暫時先就認為是這個原因好了。
如果是這個原因,那是記憶體插座的耐熱的問題,應該是由主機板廠商換記憶體插座解決,為何是由記憶體廠商磨記憶體金手指解決......,簡單說就是主機板廠商留的爛攤子為何由記憶體廠商破壞他們的產品承擔?我想來想去實在想不通。

不是我找碴跟你抬槓喔!只是想不出合理的解釋,大家打屁閒聊一下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機板過錫爐後導到記憶體插座變形......,這的確有可能,我們暫時先就認為是這個原因好了。
如果是這個 ...

如果板彎理論可以接受, 剩下的問題應該就是誰的拳頭大

兩造產品都是好的, 規格都在誤差內, 所以主板廠不說它有問題, 記憶體廠的layout也不改;
組裝後測試性能不符的就踢回各廠返工, 版大不是在7#寫了"報廢的記憶體都把它磨成這樣", 1#寫了"記憶體是好的", 擺明了是退修品重工咩
應該是大廠們認為取樣數沒大到要花精神去從源頭處理這種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板彎理論可以接受, 剩下的問題應該就是誰的拳頭大

兩造產品都是好的, 規格都在誤差內,  ...

嗯!.............
主機板廠跟記憶體廠比拳頭的話......,肯定主機板廠大很多.....
叫你磨你就磨,不磨打到你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拆裝記憶體時是兩邊同時直上直下,磨邊或許沒什作用,但大多數人很大的機會安裝時先壓下一邊再壓下另 ...

一般我在裝記憶體是確定與插座上的防呆位置後,把把記憶體放入插座,然後用雙手的姆指同時將記憶體兩端往下壓,這時插座上的反扣會自動扣上,反扣沒有自動扣上就手動扣一下完成。
ysc 的想法是磨掉記憶體兩邊部份的金手指是為了有人安裝或拆除記憶體是一邊裝完再裝(拆)另一邊?
我是不知道ysc 說的拐角是什麼意思?磨掉部份金手指比較不會拐角......,恕我聽起來還是怪怪的。

其實我的疑問還是在為什麼Layout 不一開始就做好?打磨記憶體金手指這等同破壞,要是發生在DDR3、DDR2、DDR、甚至是SDRAM........,就算在終身保固的也不能換。

當然,如果是像lazy104 15樓說的比誰的拳頭大,那.........那就沒辦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我在裝記憶體是確定與插座上的防呆位置後,把把記憶體放入插座,然後用雙手的姆指同時將記憶體兩端往 ...

拐角就跟在入滖珠軸承一樣,
沒有平均施力的話,
側視的話會一邊高,
一邊低,
對不到軸心,
解決方案有二.
一.把軸承退出,重入一次.
二.暴力把軸承塞入,有很大的機會卡死.

如果是新機裝記憶體,
大大的方法很容易達成,
但若是辨公環境要加RAM,
有可能直接鑽在桌底拆側殼安裝,
這時主機立著,
旁邊還塞滿了同事的私人物品,
機殼裏面亂七八糟的線跟超長的顯卡會擋到安裝動線,
這時單手操作就變常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我在裝記憶體是確定與插座上的防呆位置後,把把記憶體放入插座,然後用雙手的姆指同時將記憶體兩端往 ...

跟 記憶的 長度有關~ (長 容易有 變形的可能)
如同我說的 力學角度的 考量   ~
如果是一整排 你要對準插上 跟只有 較小的面積 哪個比較容易 ?
拔的時候 2端會先移除受力 最後中間位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我在裝記憶體是確定與插座上的防呆位置後,把把記憶體放入插座,然後用雙手的姆指同時將記憶體兩端往 ...

現在新板子的DIMM插槽, 有的只有一邊耳扣...
有沒有可能是因應配合而產生的磨邊產品??
而且, 並不是解決插下DIMM時的問題? 而是為了方便拔起???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9&t=45391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拐角就跟在入滖珠軸承一樣,
沒有平均施力的話,
側視的話會一邊高,

用滾珠軸承當拐角的例子我就懂了,尤其在很密合的時候,塞入一定要很平整,一邊高一邊低很難敲進,甚至會敲壞。

的確,如果桌機是直立的,那裝記憶體的確比較困難,我都要一手壓住機箱背面,一手儘量平整壓進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 記憶的 長度有關~ (長 容易有 變形的可能)
如同我說的 力學角度的 考量   ~
如果是一整排 你要對準插 ...

如果真是這個原因,那記憶體在Layout 時就可以做成兩邊較低,而不用等做完之後再用人工打磨對吧!一開始記憶體電路板就做成兩邊較低,不僅成品美觀,更沒有後來打磨重工的問題,這些人工都是要計算成本的。

後來lazy104 表示兩家都沒錯,那就比拳頭大小解決,所以記憶體廠商就含淚磨了~~,雖然不知道真實情形是不是這樣?有機會遇到記憶體的技術人員我再問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這個原因,那記憶體在Layout 時就可以做成兩邊較低,而不用等做完之後再用人工打磨對吧!一開始 ...

先做好板子的話~
在上 零件時 會有變形的 可能~
這 就是 為什麼 不事先 Layout 好的原因~

网友:
應該不會等板子洗出來後再做打磨重工,這樣如果磨到金手指,可能會造成pad翹起或邊緣不平整。
這種設計都會在board file先設計好外框,並且讓金手指pad內縮,板廠照做就好。

我想提另一個問題,仔細看訊號線的pad,在外緣都有做斜角,有大大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网友G:
就像釘子是尖的一樣,比平頭釘好釘。

為什麼是手工打磨而不是成熟工藝。量多。時間久了。自然自動化了。
還有一種是使用壽命長度問題。應力會不會造成座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我在裝記憶體是確定與插座上的防呆位置後,把把記憶體放入插座,然後用雙手的姆指同時將記憶體兩端往 ...

單邊撬起或單邊插入時,沒磨邊插入端支點在兩側其中一邊,有磨邊支點則是在較靠中間的位置,記憶體防呆槽跟插座防呆凸起雖然不在正中間,不過還是在較靠近中間的位置,不是平行插入或拔出時,有磨邊防呆槽對於防呆凸起推擠情況有減低效果。

PCB生產工廠都是用route邊機下去route的吧?不太可能用手工去磨,若是模組加工完成才做磨邊,唯一可能是防止靜電破壞,看大部分金手指尾端都有延伸一條細線到磨邊,有可能這些pin原本是連接在一起,等組裝完成測試前才磨掉的,即使是這樣也應該會有專用機器來磨,不太可能用手工磨。

左右兩側磨掉比較多的地方並沒有麼磨到金手指pad,跟中間較長的pad延伸到磨邊的細線其實是一樣的,可見原始layout已經預留要磨掉的空間。

网友:
這個現象我之前有遇過,就是在拆裝伺服器的時候看到的,我當時也覺得奇怪,怎麼記憶體會被磨成這個形狀原來以為是副廠的呢,結果看標籤是原廠的記憶體.....

网友:
以下轉載以供辨識,維基百科  就有廠商相關DDR4定型資料與相關規範,不用想太多,反正每代都不相容。
文字就不多說
DDR4將內存金手指設計為中間稍突出、邊緣收矮的形狀。這樣的設計既可以保證DDR4內存的金手指和內存插槽觸點有足夠的接觸面,信號傳輸確保信號穩定的同時,讓中間凸起的部分和內存插槽產生足夠的摩擦力穩定內存.

不要說的倥金的佑磨掉,沒財錢,什麼時代了,都講求奈米了能省則省。

外觀規格
實體1

實體2

网友:
我手上的桌機DDR4記憶體,都是雙邊有凹進去,應該桌機DDR4都是這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好板子的話~
在上 零件時 會有變形的 可能~
這 就是 為什麼 不事先 Layout 好的原因~

喔!不了解你的意思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像釘子是尖的一樣,比平頭釘好釘。

為什麼是手工打磨而不是成熟工藝。量多。時間久了。自然自動化了。

兩邊磨去一些,插入記憶體時由中間一部份先插入記憶體插座,自然是比較好安裝,但是比較好插入是否代表也比較好拔出?安裝記憶體時比較緊,應該也代表不會接觸不良情形。
沒有磨的DDR4 到底多難插進插座,可能要請常在安裝電腦的會員比較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不了解你的意思耶!

板子 先 裁好的話 `
板子的 應力 是 不同的~ (長條形 跟 有Layout 過)
在上 零件 加熱時 應力 就會不一樣~
板子 就會變形 ~
不要小看 應力 在 加熱 時 的變化 是很可觀的~

网友:
我的bbr4也是這樣,原廠就做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 先 裁好的話 `
板子的 應力 是 不同的~ (長條形 跟 有Layout 過)
在上 零件 加熱時 應力 就會不一 ...

是不是這個原因才磨金手指,我再找時間問代工做記憶體模組的朋友看看就有答案,我再上來答覆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這個原因才磨金手指,我再找時間問代工做記憶體模組的朋友看看就有答案,我再上來答覆大家 ...

這個上網找就有答案了.....

很久以前,我看到DDR4剛上市的資訊裡,就有看到特別說明了,這樣是為了好安裝....就這樣而己.

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去看一下什麼時候推出,就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知道的了.

网友:
WIKI上的圖片....

网友:
https://www.jedec.org/sites/defa ... i_Server_Trends.pdf

至少公告是這樣胡說的
學過機械和力學的應該不會反對這說法
插入的力量同一時間內比直邊降低約50%
據說車床用45度角的車刀粗切同樣的道理, 允許同一時間或同一方向的把力量分散50%

楼主: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只是為了省力的因素,那把插座用成像筆電的記憶體類型插座就行了,以前的桌機主機板也是採用類似做法,記憶體大約60度左右插入插座,然後往90度方向板正,安裝完成後,記憶體就與主機板呈90度了,記憶體插座兩旁有金屬反扣,確保記憶體在主機板上非常牢固。要拆下時,只要把反扣往外移一點,記憶體就跳回60度左右,取下也不費力。
記憶體插座與記憶體價差甚大,磨金手指也要成本,我是覺得沒有理由只為了安裝省力去磨記憶體金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只是為了省力的因素,那把插座用成像筆電的記憶體插座就行了,以前的桌機主機板也是採用 ...

SO-DOMM比較貴!
而且.. 為了讓板子愈做愈小..
連工控主板上的SO-DIMM也都是立著插了!

又會不會是... 主板廠的DIMM Slot屯太多了... ? (笑)

网友H:
我的惠普工作站里面有8条这种条子,原配是2条,后来加了6条,都是三星16G D4-ECC同型号条子,这种结构的好处就是非常好插。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惠普工作站里面有8条这种条子,原配是2条,后来加了6条,都是三星16G D4-ECC同型号条子,这种结构的好 ...

所以,在現實操作上,好插上是確定的.

然後,又會回到最初的疑惑點

RAM插拔基本上插上就不理了,除非有問題或者更換.

只為了好插拔就更改設計,感覺上利基不是很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所以,在現實操作上,好插上是確定的.

然後,又會回到最初的疑惑點

所以。。。。。。
我觉得,可能和主板的变形有关吧。
如果大家留心过旧的主板,几乎100%的都会有些许的翘曲,并且都是朝元件所处的面的弧形弯曲,某些新主板也有这个现象。
我想,也许RAM的这个弧边,正好迎合了这个曲面的变形,从而使得二者的接触紧密度 更趋向于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
我觉得,可能和主板的变形有关吧。
如果大家留心过旧的主板,几乎100%的都会有些许的翘 ...

這說法很有說服力.

想像類似圖示
藍色是記憶體,黑色是記憶體插槽
左方為未磨邊記憶體,右方為磨邊記憶體(呈現弧形)

只不過到底是像下方側視角度,因為型變量過大
導致記憶體中央金手指與插槽接觸不到發生問題

還是說因為記憶體下方沒有弧度,所以插槽型變會往兩側? 造成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