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W2450HM 花屏維修請益

楼主(2020-12-11):
原本使用正常,某天突然會閃爍花屏後=>恢復正常狀態=>閃爍花屏 Loop

拔電後一上電就會出現如下圖

有嘗試拆機後拔排線重插
狀況依舊

主機板外觀看不出那裡有問題

應該跟電源板沒關係才對?

想請問這種情形有機會修護嗎?
還是面板掛了?
請教各位大神維修思路方向。謝謝!

网友:
主機板外觀看不出那裡有問題+還是面板掛了?
我猜其中有一個掛了。

网友:
量主機板電壓跟面板電壓

网友:
先檢查一下往LCD的排線,尤其是這個排線接LCD面板的那端,找到接觸位置,壓一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