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 pro/cm6630 過電開機12V異常

楼主(2020-12-11):
量測結果如下圖
因為是偷料板,所以參考完整板點位圖

IO
105 1.36V 是上電之後量測結果
參考其他文章 打歐姆檔20K 量測結果
OR12 1.65K(點位圖 11K)
OR15 0.9K(點位圖 1K)

請問大大後續應該直接換IO 還是先上 OR12 11K電阻
請各位前輩教導

网友A:
先從容易的換起 所以先更換電阻 不行再動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從容易的換起 所以先更換電阻 不行再動IO

回大大 電阻拆下後測量為11K
看來是IO壞的了

网友:
也有可能變質,正常分壓後是 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