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尼除濕機 型號monev toast+plus電源坂IC零件求助

楼主(2020-12-12):
曼尼除濕機 型號monev toast+plus電源坂IC零件求助,IC型號印絲8204B  2020,請問哪裡有賣,或是有代用的型號..謝謝

网友A:
Micro One / MicrOne 公司的 ME8204B

.....

話說前一陣子在討論區也看到這家的 IC LOGO 啊

网友B:
要不要考慮找一下
露天蝦皮  [12V 7A 電源變壓器]送電源線   $285 - $299
https://shopee.tw/%E7%B5%95%E5%B ... i.4881854.4453448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One / MicrOne 公司的 ME8204B

.....

tonysun大;謝謝..再掏寶找 ME8204B只有6隻腳,就是找不到8隻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考慮找一下
露天蝦皮  [12V 7A 電源變壓器]送電源線   $285 - $299
https://shopee.tw/%E7%B5%95%E5 ...

SIMON1016大;謝謝提議,

网友A:
DIP-8 外型的沒有人賣了啊,那只好拿 SOT-23-6 的轉接一下了

...體積越小,材料成本越低, 才能賣得更便宜,更有競爭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8 外型的沒有人賣了啊,那只好拿 SOT-23-6 的轉接一下了

...體積越小,材料成本越低, 才能賣得更便宜 ...

tonysun大;是的,了解,謝謝喔

网友B:
pwm 65KHZ DIP 的 你看看
http://micric.ru/data/documents/cr6850_chip-rail.pdf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FAN6862-D.PDF

主要比對
DIP pin腳
65KHz  頻率

Current Sense Input(Sense Pin)  電壓  ( 有些些 差異)
==> CR6850T  差ME8204 不大 .... 優先
==> FAN6862  減一大半          .... 如果要用 則MOS_S 腳電阻 可能數值要減一半  並反覆修正

CR6850T    DIP    販售蹤影比較高

沒試過  純看資料

補充內容 (2020-12-13 10:03 AM):
OB2263
https://static.chipdip.ru/lib/115/DOC001115587.pdf

補充內容 (2020-12-13 04:36 PM):
替換件DIP PIN_5 若有 RI 要接 100Kohm  使頻率在65KHz ; 1#PCB上有預留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65KHZ DIP 的 你看看
http://micric.ru/data/documents/cr6850_chip-rail.pdf
https://www.onsemi.com ...

SIMON1016大;感謝堤供 資料,買來試試

网友C:
剛剛查了一下是什麼機器~原來是電子除濕機,原廠有兩年保固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查了一下是什麼機器~原來是電子除濕機,原廠有兩年保固耶~

是阿,這台是新機保固內,只是想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