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電腦螢幕腳架

楼主(2020-12-13):
電腦螢幕收回來就沒有腳架了,一直在想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做一個腳架,
之前用木板做過一個,但木板不好鋸,就天馬行空的亂想有沒有更好施做的方式,
或更美觀一點,終於想到了用水管製作腳架,材料便宜施做方便

材料:
2個90度彎頭,4個T型頭,4個管帽,一段4分水管

工具:
鋸子或管夾,電鑽或小十字起子

組合如下圖

換個角度看

比對螢幕的壁掛螺絲孔鑽孔,沒有電鑽可以用小十字起子用力鑽也可以

與螢幕組合的樣子 正面

與螢幕組合的樣子 背面

用管帽塞住才不會讓小強有地方躲

這已經是第二個版本的樣子,用了二個多月了,
我沒有用黏劑黏合也是很堅固.

网友A:
那電視是否也能這樣做?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利用管內空間來走螢幕的線也不錯!
還可以將面向前的蓋子做成前置USB插座!

网友:
真不錯~
材料好入手~
制作簡單~
成本大概一百元左右~

若是用鐵作的還怕生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電視是否也能這樣做? 感謝大大分享...

電視機太大了,撐不住,不信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電視是否也能這樣做? 感謝大大分享...

液晶電視比較大
所以管子也要加大(厚管) 底座也要加長使之更平衡

网友:
電視機可能要用萬能角鋼才撐的住。

网友:
電視應該也可以.相同思路(不算前面伸出部分).小的做成L型.比較大的.做成三角形.也就是後方底部要有橫桿.中間接三通.上方橫桿也接三通.2個三通間接水管.這樣向後傾時可以頂住.也可以用2支頂住..後方延伸長度(三角形底長)視電視大小調整

网友:
腳架要灌砂

网友:
創意超強,佩服...
其實從正面看起來也不會太突兀

网友:
以電腦螢幕來說,這架子好像太強大

网友(2021-01-15):
Good Idea!!太神了,這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