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B85M-D3H不觸發

楼主(2020-12-13):
不觸發目前量測
PW3.3正常
電池3V正常
IO晶片是IT8728F
RSMRST 85腳沒有電壓
PWRBTN不知道腳位
I/OPWRBTN1不知道腳位
SLP_S3不知道哪個
PS_ON 76腳沒有電壓
4腳0V.35腳3.3V.67腳1.86V

求點位圖跟圖紙感恩
通常上面都有個起始1的方位都是逆時鐘開始算?

主板

位子

腳位

楼主:
目前有測量綠線5V還有PWSW座3.3一直跳變
這張主版ATX_12V是2*4的用一個4P的不是沒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測量綠線5V還有PWSW座3.3一直跳變
這張主版ATX_12V是2*4的用一個4P的不是沒差嗎?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36-1-1.html

感謝來研究一下我怎沒找到這帖子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36-1-1.html

我剛發現好像沒有R1.1的位置圖文章哪張的是1.0.....不好測L1085DG 1腳後的阻值是否正常= =

楼主:
目前接電上去有用觸摸法發現Q61位置的L1085DG發燙拆下
因為還是3.3V對地短路所以繼續測量對地阻值
像這種拆下後能夠上電用觸摸法測量嗎?還是會損壞其他零件?
3VDUAL是指甚麼意思?從哪個元件連過來?看很多地方都有連到3VDUAL
目前拆下後3腳阻值正常,目前正在找R387.R395是哪顆= =

拆下

3VDU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接電上去有用觸摸法發現Q61位置的L1085DG發燙拆下
因為還是3.3V對地短路所以繼續測量對地阻值
像這種拆 ...

R326兩邊電壓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26兩邊電壓檢查看看

可以上電檢查嗎?

网友A:
開關針有3.3v 說明3VDUAL_PCH出來了
1、先看5VDUAL有沒
2、3VDUAL
3、RSMRST信號 應該是116腳 不是你說的85腳
     如果有3.3V 就檢查觸發腳位  106-103-102-107  測量106 腳有無正常跳變
4、32.768晶振是否正常
5、PSON到IO供電 應該是107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針有3.3v 說明3VDUAL_PCH出來了
1、先看5VDUAL有沒
2、3VDUAL

開關針3.3V不會跳動了
Q61第3腳回到了5V.2腳跟1腳都0V
RSMRST沒有3.3 106-103-點開關針會跳變壓107 5V沒變 102 0V沒反應
晶振有0.21~0.28壓差
PSON有5V

I8728F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針3.3V不會跳動了
Q61第3腳回到了5V.2腳跟1腳都0V
RSMRST沒有3.3 106-103-點開關針會跳變壓107 5V沒 ...

現在是3VDUAL 有問題 2腳對地阻直 你說有問題 表示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是3VDUAL 有問題 2腳對地阻直 你說有問題 表示有短路

正常來講的話待機時1腳是3V?2腳也是?

補充內容 (2020-12-15 07:48 PM):
話說有時候有5V有時候又沒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來講的話待機時1腳是3V?2腳也是?

補充內容 (2020-12-15 07:48 PM):

你把CMOS電池座拆下來看下面有沒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MOS電池座拆下來看下面有沒有零件

從縫隙看是有的那邊有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縫隙看是有的那邊有差?

因為你說5VDUAL時有時無  那邊有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說5VDUAL時有時無  那邊有線路

我還以為是元件Q49跟Q58在ATX上面接口旁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