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NR-14SF保養問題

楼主(2020-12-14):
各位前輩好

最近家裡的老冰箱有點吵,一直嗡嗡嗡個不停,所以我就把它推出來看一下
想問一下壓縮機的引擎腳有需要換嗎?若老化失去彈性是不是也會造成噪音?
而且昨天檢查時用手摸一下壓縮機,覺得有點燙手
我家壁虎很喜歡躲在這裡,不知道是不是比較溫暖?

另外,旁邊這裡是除霜水嗎?
看起來蠻髒的,這是不是要定期清潔?

對冰箱沒啥研究,還望前輩多多指點

网友:
管路共振,銅管壓一壓,水盤最裡面那支黑色管稍微上提一點

壓縮機運轉時溫度很高是正常的

保養! 少動為妙,一不小心就會聽到嘶~嘶的聲音

楼主:
後來拿不要的落水管,裁一段給它塞到壓縮機下面

銅管之間用束線帶固定一下

現在安靜多了

网友:
2#提到
"壓縮機運轉時溫度很高",
束帶可能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拿不要的落水管,裁一段給它塞到壓縮機下面

不用墊也不用綁啦...
壓縮機附近的銅管稍微壓一壓,改變不同角度,共振聲就會減小
壓縮機很燙的,不要用塑膠去墊它

网友:
嗡嗡聲,會不會是電容容值不夠了?導致輸出不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