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750P-AF電阻規格求助

楼主(2020-12-14):
朋友的POWER七盟ST-750P-AF炸了,
除了目視的電容大肚子之外,
炸了一個電阻,
請問有人有規格嗎,
在R14旁,
唯一一顆卧著的電阻.

借一下前輩的圖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ghlight=ST-750P-AF
這顆
謝謝.

网友A:
哩a害,有個貼圖沒貼啊

或許是編輯不到的地方,論壇系統搞人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哩a害,有個貼圖沒貼啊

或許是編輯不到的地方,論壇系統搞人吶~

金害...
我要被浸水桶了...
最後那張我老早就刪掉了,
但他依然存在.
等下就會有W姓人士出面提醒...
你己經是會員等級了云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害...
我要被浸水桶了...
最後那張我老早就刪掉了,

只要上傳按了發表~

就没救了~

可以用更新的方法~

网友B:
前三張圖根本就是連在一起了,看了反而奇怪。這種情況我反倒是認為乾脆就故意讓檔名出現還比較好,系統自動幫用戶分行。

网友C:
狼大開箱文: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231178075.A.6E3.html

不知是 紅橘黑金 or 紅棕黑金 or 紅紅黑金? 看得快脫窗

這樣上面三種組合其實落在 21~23歐

突然看到這張七盟的 R48 是  不知道設計會不會一樣,紅紅?紅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三張圖根本就是連在一起了,看了反而奇怪。這種情況我反倒是認為乾脆就故意讓檔名出現還比較好,系統自動 ...

照片要橫排,或直排是給發帖人決定的,有的地方的確用橫排比較方便,例如要比對的時候。

為什麼vivianshe 這一篇會橫排在一起?大家看看下方圖片紅框內他的發帖就知道了。

是的,因為他把3張圖片排在同一列,當然就變成橫排,我剛剛把這3張照片按Enter 並分行,請看下方圖片。

這樣圖片就會直排了。

另外無心造成刪不掉的圖片可以通知我刪除,我很樂意幫大家服務,只要讓我A 點兒東西做為報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要橫排,或直排是給發帖人決定的,有的地方的確用橫排比較方便,例如要比對的時候。

為什麼viviansh ...

謝老大隆恩,
我不必浸水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大開箱文: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231178075.A.6E3.html

不知是 紅橘黑金 or 紅棕黑金  ...

謝謝大俠出手相助,
因為保險絲沒斷,
希望只有爆這電阻,
下一步就是等朋友的顯卡爆了再去黑來修...
會用750W POWER的,
顯卡一定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狼大開箱文: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231178075.A.6E3.html

不知是 紅橘黑金 or 紅棕黑金  ...

我家沒有這等高級的炮兒,請有這台炮兒的會員支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俠出手相助,
因為保險絲沒斷,
希望只有爆這電阻,

還是要查一下它 連到 何處?

如果是 ZD的 限流電阻 可能這 電壓有 過高的情形 ~

ZD 也可能跟著掛了~

只換電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网友:
這顆是在 2010 年上下的產品,會不會一些零件壽命都折損差不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使用5年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家沒有這等高級的炮兒,請有這台炮兒的會員支援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4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44-1-1.html

我也不知道最後是誰標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狼大開箱文: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231178075.A.6E3.html

不知是 紅橘黑金 or 紅棕黑金  ...

1. 照我的觀察,應該是「紅紅黑金」。本體些微色差可能是電阻邊緣高度不同造成,如果是不同顏色,色差應該更大一些。至於上方影子中的二個顏色,則色差看來更小了。

2. 這是5%電阻,21, 22, 23 正好都在 22 +/-5% 的範圍,即使有誤差,研判影響不大。

3. 5%的電阻,除非是特別訂做,否則一般數值都是依照 E24 系列,只有  ... 20, 22, 24...,沒有 21, 23

4. 綜合以上,22 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