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絲 絲印 F 10 M 零件規格請益

楼主(2020-12-15):
保險絲 絲印 F 10 M 零件規格請益

保險絲 絲印 F 10 M

保險絲 絲印 F 10 M

TA79012S 電源輸入腳 (3)串接此 F 10 M 保險絲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47/1/TA79012S.html
TA79012S  -12v1A

TA79012S

TA79012S

請問 保險絲 絲印 F 10 M 零件規格 應該是多大 ?

网友A:
先用一個 可限流的 電源 ~

這裡 可以先 短接 ~

如果整體 電路 没問題 就可以 量測 此處 電流~

用來做為 合理的 參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一個 可限流的 電源 ~

這裡 可以先 短接 ~

不錯的方法...讚

或許
1.加一顆電流表直接量測。

2.加一顆 反交連電阻 量取兩端電壓 換算電流 。

3.電源電路為三端子穩壓 78/79 正負 雙電源供電。 應該也可比較 正負兩側電流的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錯的方法...讚

或許

1 跟 2  都要先 確認 電路 没有問題 再實施 ~ (過電流)

所以 直接 用限流方式 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