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悍將4V 125~特仕版~ 油量錶液晶偏光膜更換實例

楼主(2020-12-15):
三陽悍將4V 125~特仕版~ 油量錶液晶偏光膜更換實例

1.2000/10出廠的機車,液晶油量錶偏光膜老化變質,導致好幾次沒油路邊顧路上班遲到

2.層層分解後取出液晶玻璃面板(做好方向極性記號),用刀片插入分開內外偏光膜,由左至右為~上(外)偏光膜、液晶玻璃、下(內)偏光膜

3.根據液晶分子偏轉顯像原理,需搭配內/外2片偏光膜,偏光角度相差90度角才能正確顯像,所以就拿0度及90度偏光膜來貼合

4.電路板電解電容/按鍵開關更新

5.碼錶/液晶油量錶總成組合完成

6.上車安裝測試OK

7.特寫

网友:
20年前就有時間跟電子油表,三陽機車怎麼退不了!

网友A:
我知道液晶的有這種問題,所以我都買指針的~~~~

网友:
資深者購物講究實用,耐久,千思萬慮
新鮮人則追求新潮,壞了還有更先進的,先買再說

网友:
機車我只用指針的,比較便宜又耐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液晶的有這種問題,所以我都買指針的~~~~

等哪天老大換特斯拉,
也要請廠家定製指針版,
調定前後輪輸出改用旋扭調整,
話說從浮筒直接並一個指針的油量表不知行不行,
像野狼傳奇某款就沒有油量表,
他只有一個沒油指示燈,
很多車友都去外掛一顆油量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哪天老大換特斯拉,
也要請廠家定製指針版,
調定前後輪輸出改用旋扭調整,

結果也是一樣改裝好玩的自我感覺良好。
感應端故障甚麼錶都一樣。

早期的連指示都沒有,直接騎到沒油,然後開啟備用油閥(再爛也可騎到30KM),準備加油。
現在式,基於安全與銷售利潤供油改了虹吸式有引擎運轉才會供油(油盃取消手動閥變自動氣壓閥,偷油也麻煩),所以必須外在增設感應顯示提醒。

有的顯示器不一樣,能在陽光下使用不影響觀看且低耗電,表面還能當太陽能板吸收太陽能再轉成電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結果也是一樣改裝好玩的自我感覺良好。
感應端故障甚麼錶都一樣。

以前家母騎蘭蒂50,
必備的技能有二,
一是搖車聽汽油殘量(這招檔車掛的應該都有點技能樹),
二是路邊換火星塞...
他都隨車多帶兩顆火星塞,
火星塞太溼時會熄火,
三顆可隨時替換.

网友:
液晶面版的通病啊

网友:
這台是DX版 配備比較豐富里程數5萬多

補充內容 (2020-12-17 06:20 PM):
請問指針拔法阿 怕拔了以後不準
要換油表電阻

网友:
請問指針拔法阿~~好怕拔了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