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安定器安裝的問題

楼主(2020-12-16):
我有一盞檯燈旭光 LS271085EB
使用的是PL-F-4P的燈管
想換裝新的電子安定器
新的安定器左邊有紅黑的火地線
右邊是四條二白二灰的線路
原本從燈管接出來只有兩條白線
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從燈管那邊的線路需要重拉
須增至4條線
燈管後有顆咖啡色的電阻需要移除
請問一下這四條接線到安定器二白二灰的線路需如何串接
交叉測試是否會損壞安定器或燈管
還有是否一定要重做成四條線

安定器上面的圖示是

補充內容 (2020-12-16 05:18 AM):
剛剛看到一些資料
好像有人將燈座上的兩條白線
一條接安定器上的兩條灰線
一條接安定器上的兩條白線
不曉得這樣做法是否危險

网友:
既然知道危險,又何須問網友,出問題誰擔。

況且提供資訊又少,誰知文字灰/白代表甚麼?
給的圖又部分網路截部分圖?圖文不符看了不鬼打牆才怪!問問題好歹來龍去脈也要給。?

只能概略介紹
PL系列二線式 27W/PL燈(內部有內建安定器省二條線,燈管成本較高,不適用電子安定器)
裝電子式二線安定器意義不大較少人變更(傳統安定器有份量且不易故障檯燈又有安底重作用),頂多減少傳統安定器熱損,燈具還是很貴且內部還是有啟動器(雖是瞬間,失敗再重來,啟動電流最耗電)。

BB系列四線式 27W/BB燈,如傳統的可變更電子安定器(需四線供燈管含供電二線)共六線
燈管成本較低,換電子安定器,除減少熱損最重要是啟動電流,效益較高,有的會提高頻率(提升頻率成本也較高),較會主動更換。

如何確認PL/BB系列,看燈管插頭是2P(PL系列內建啟動器少2P接點,只要接2P接點給安定器)/4P(BB系列傳統須外加加啟動器含安定器所以是4P接點)

以上變更更設備需有基礎,僅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20-12-16 01:22 PM):
更正:PL系列二線式 27W/PL燈(內部有內建啟動器省二條線,燈管成本較高,不適用電子安定器)

网友:
2線跟4線的差別(差在燈絲中間電容做在燈座裡)

楼主:
感謝wkm大大的提醒
我是看了站上這篇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399-1-1.html
是同品牌但是型號不同
裡面有人提到可以更換安定器
自己電的方面基礎本來就不行
換換小電線還可以而已
所以想用換的方式較為省時
才上來發問
今天拿到東西拆開如下

燈座4洞後方

燈座4洞後方

底座兩條白線連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底座兩條白線連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目前測量保險絲是斷的
依照wkm大的提醒
還是不要更換下面的這個安定器

新的安定器

新的安定器

可能把保險絲和電容更換過後
不行的話就放棄了

网友:
燒保險絲,可能這個也燒毀了~

站內搜尋"檯燈"
大同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 TBTL-802 不亮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80-1-1.html

网友:
你把那個 BB 安定器拆開  沿著灰/灰/白/白 兩對四線查進電路上

有個電容器跨在某一對灰白線上   將該組作廢

剩下的灰白兩線(2P)  即是   PL系列二線式

也許你看不懂或者把那個BB安定器拆開後
拍攝灰白四線進電路上之相關零件位置 正反面
再幫你指出位置

网友:
1. 可以原件修護最為理想 ~

2. 使用 BB 的安定器 改一下線路 ~

其實你只要找一顆報廢的 省電燈泡 內部 零件 可以 取得 ~

或是用一顆 27W以上的 省電燈泡 電路板取代原先的板子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km大大的提醒
我是看了站上這篇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399-1-1.html

一開始,就出完整圖片說明,可把範圍縮小,網友回應自會搶破頭。

哪篇看看就好,查問題是從源頭查的,更不用說對不上,下面也是看看就好5#,發文版主基礎相當深厚,有基礎才看得懂。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80-1-1.html
要動用到儀表檢測,光更換零件似很便宜,問題業餘的取得不易,有的價格過低(毛利)還不單賣(整包或組)出售,更甚變壓繞組故障都要放棄(訂製品)

沒基礎,換整組方向是對的,只要不接錯,(全新低成本,不敢保證使用壽命),可惜的是樓主提供的安定器出線端(下半部)未提供(第二張),如3#所提供,差在末端2P或4P,能提供燈規格(文字數據)或腳位(圖片)更易判別。

第三張圖電子安定器數據無誤的話,用在BB燈限27W/110V,紅黑接電源110V,灰灰/白白分組接BB燈四線式。

第一張圖沒說明,只能用猜的,如果是燈罩燈座線頭,這種是PL系列二線式用的。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希望有足夠多的資訊
目前參考站上的文章
把可能會損壞的原件都拆下來測量

燈座四孔

燈座四孔

燈座四孔

燈座後電容

燈座後電容

燈座後電容

燈座到下面安定器基座兩條白線轉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兩條白線

兩條白線

兩條白線轉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兩條白線轉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兩條白線轉兩條藍線到安定器

舊安定器各部位

舊安定器各部位1

舊安定器各部位1

舊安定器各部位2

舊安定器各部位2

保險絲確定斷了,拆下來就分屍了
線上似乎是寫630ma這各不知道好不好買
還是可以有其他相近規格可以替代

保險絲1

保險絲1

保險絲2

保險絲2

保險絲4

保險絲4

接上面的切換開關

接上面的切換開關

接上面的切換開關

拆下來的可能損壞原件名稱ˊ(黑)及量測(紅)

量測

量測

電容感覺沒問題
外觀也沒突起
但是還是會換掉這兩棵
安定器上的二級管全量了
沒有損壞

下面的新購的安定器
我也拆開了
希望有高手能指出能改裝的方向
做為備案也能多學到一點

安定器1

安定器1

安定器2

安定器2

安定器3

安定器3

安定器4

安定器4

安定器5

安定器5

安定器6

安定器6

安定器7

安定器7

安定器8

安定器8

其實這台十年了為什麼想要修復
因為這是老婆的回憶
所以請大家幫忙了
元件可能會找時間到市區購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都拆到這裡了,建議燈管座那顆822也換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還是有基礎嘛!
不知道測C4242是否正反(雙向)檢測,你所謂二級管,檢測正常只有單向是導通,電表探針極性對調應該是不通的,雙向導通就是掛了,同5#網頁症狀相同。

你要延用買的BB用安定器,同照6#方法去改查線,灰灰/白白旁哪顆最大消弧電容(紅),外盒底座也要卸載,自己也叫好判斷實際位置。

可比對3#提供線路圖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你沒有注意應該要買長形的檯燈電子安定器,拆掉外殼才能塞入底座。你買的安定器背面也要照相,才能參考要使用那一組灰白線。沒有基本電子學基礎,單買零件一個個替換很傷本也浪費時間,能不能修好也是個疑問?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有基礎嘛!
不知道測C4242是否正反(雙向)檢測,你所謂二級管,檢測正常只有單向是導通, ...

二級管的部分的確是向您說的這樣檢查確定的

其他的部分我來參考您說的部份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沒有注意應該要買長形的檯燈電子安定器,拆掉外殼才能塞入底座。你買的安定器背面也要照相,才能參考要 ...

沒經驗就以為小顆就能塞進去
網頁上面也有寫PL-F-ˋ4p可以用
沒想到水這麼深

附上安定器的照片和反面的電路

网友:
加油,我覺得樓主基本功不錯,很有希望搞好~等厲害的大大來指導,先拿椅子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基本上來說元件也没幾個~
全拆下來測也無不可~
除了 變壓器 無法 用一般儀 正確測量 ~
其他的都可以量測~

P.S
燈座內的 紅色電容 也要檢查 ~

如果改用 BB 安定器

其實就是 燈座內的 紅色電容

相對 於機板上的 電容 位置 ~

建議 可以 拆除 燈座內的 電容 (方便的話) ~

直接接4 線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經驗就以為小顆就能塞進去
網頁上面也有寫PL-F-ˋ4p可以用
沒想到水這麼深

幫你猜隱藏版的啟動器躲在嘿嘿嘿....角落。
如果是的話籃框內的灰/白線停用不接如下圖

正面紅框右側灰白線停用不接,左邊黑色紅圈處應該是小小啟動器。
板子有白色方框一組標示不知道是不是M
參考看看.....

如1#所言..............
補充內容 (2020-12-16 05:18 AM):
剛剛看到一些資料
好像有人將燈座上的兩條白線........》指燈具線路
一條接安定器上的兩條灰線...........》其中灰線一條
一條接安定器上的兩條白線...........》其中白線一條
不曉得這樣做法是否危險..............》要找出來才有用,安定器正確灰/白線接燈座白/白線
-----------------------------------------------------

网友:
只需接安定器上的兩條白線

兩條灰灰是接安定器上的諧振電容 跟插座那個重複了 所以取消兩條灰灰線

從3#電路改來的

网友:
補上PCB 背面辨識注記 搭配參考樓上圖片

額外說明一下   你手上這個BB安定器
灰灰白白線與PCB文字印刷 [B框 W框] 印刷框起部分
垂直水平位置排列上有矛盾衝突
.......疑似出廠時   插...錯...

网友:
可從舊版兩條藍線和新版的灰白電線做比較參考,兩條藍線從變壓器引出來的,再比對新版引出的線,這應該不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原件修復應該是最好的
我也有拍購入的穩定器
下面的照片很多我加入說明一下

上面原安定器拆下的零件,測量值有疑問,除了保險絲斷之外,晶體二顆,導通沒有說明或圖片是順向偏壓值還是直接短路值。
電解電容的容值都有,但是沒有測量ESR值對不對。內阻過大有容量,會不能用
後面的CCB電容,沒有容量測量值,或是說明用甚麼檔位測量,數字沒意義
所以這些數值都沒有意義。
我的看法,也許只有保險絲壞而已,我自己也碰到過,T5安定器,爆一響,拆下檢查只有保險絲壞,而這顆你的安定器,可以用1A帶引腳保險絲替換,可以先修看,不行再考慮換新品,這是我的看法

楼主(2021-01-23):
這台電燈已經維修完畢
不過後來改成LED的燈泡了
之前的該換的零件都換了
結果還是不亮
發現開關竟然是壞的

開關

開關

而且考量老婆在公司燈泡壞掉的方便性
舊的這個燈管她覺得太麻煩比較貴又要拔出來
決定還是改成LED的燈泡
整個下來其實大概花了半個檯燈的錢了
不過她還是覺得老東西比較好

以下是最後結果
原本這種檯燈給的燈管的部分空間就沒有很多
普通的LED燈泡會卡到
五金行裡看到這種冰棒燈
看起來好像可行
不會凸出來太多
挑了個自然光的型號

燈泡1

燈泡1

燈泡2

燈泡2

最後還把彎管的破碎塑膠管給換上新的

彎管

彎管

原本的電源板還是留在裡面增加底座重量
只是完全用不到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雖然不算是恢復原本的樣態
但是當中學習到許多技巧
和寶貴的經驗

网友C:
寶貴的經驗都是透過學習而來的成長...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寶貴的經驗都是透過學習而來的成長...
恭喜完修~

恭喜完修~+1
真的,
寶貴的經驗都是透過學習而來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