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聲寶手提CD/MP3/SD音響 型號:AK-W1013UL 的USB座

楼主(2020-12-16):
前幾天同事給一台聲寶手提CD/MP3/SD音響 型號:AK-W1013UL
它的USB座有問題~~~~(不知怎麼弄成這樣的.......應是小孩的傑作吧........)
(1).待修處
這應是很常件的零件,所以有空再處理
(2).上視圖
(3).型號 AK-W1013UL
先打開它的肚子吧,共計有六顆螺絲,其中一顆在電池內座
解開螺絲處
(4).解開螺絲處
往上可以打開後,再拆與USB連的排線
(5).與USB連接的解排線
(6).取下模組
(7).模組正面圖
(7-1).模組背面圖
去電料行看,新竹找不到SMD的USB座(這不是很常見嗎?)
只能買到焊孔型的
(8).購買到焊接型的USB座(插孔型的樣式)
(9).購買到焊接型的USB座(背面的樣式)
這需要做一下手工
將背板殼拆了(用尖嘴鉗往上一夾,就開了),左右邊拉成90度(要焊到電路板的接地),後面四隻腳壓成90度(平壓即可)
接下來是就焊回去原本的地方
(10).裝上去的樣子(有像原本的樣子了)
(11).裝上去的結果
配上排線,再將螺絲鎖回去即可進行測試,
拿一個隨身碟裝MP3,切換成USB播放,完工後收零件錢30元。(請自備零錢,我辦公室沒有零錢可以找開,然後放在角落等主人來認領)
(12).測試成功的樣子
謝謝收看

网友A:
這台我在朋友的回收場也撿過,可惜遙控器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在朋友的回收場也撿過,可惜遙控器不見了。

哇.....沒想到y三哥可以找到這麼多寶物
我都是在公司默默接受別人送來的故障品
有空就拆解,拿裏面的零件或是亂改造...但我的主業不是維護電器......只是單純要拆機來看機構及相關設計的內構
結果莫名就修好了許多風馬牛不相甘的電器

网友:
現在小家電,賣的祇是品牌,售後維修得找委製進口商。
那USB座常是接觸不良…俗貨就是這樣。

网友B:
USB 固定的支撐力扛的住摧殘嗎 ?

這 PCB設計USB 外殼焊盤很糟poor design

网友C:
叫 你們 使用時 要溫柔一點~

講不聽 插不進去 不要硬插 ~

傷了自己又傷了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烏骨雞學姐少賺一條~~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1580712987

對啊....運費比元件貴的概念
...........
那時本想要上網買..但...一想到要等....就只好速戢速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固定的支撐力扛的住摧殘嗎 ?

這 PCB設計USB 外殼焊盤很糟poor design

基本上是它還是會壞...只是先不管它了..壞了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 你們 使用時 要溫柔一點~

講不聽 插不進去 不要硬插 ~

一般是斷了 不會壞到裏面...一定是有人拿東西去插它..或是亂拉才會變成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