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線 拔絲 暫代保險絲

楼主(2020-12-16):
常見大大維修拔一花線芯當保險絲應急 一芯到底可抵多少電流 ?
http://shentai.com.tw/technology/t5.asp

花線 一芯安全電流

花線 一芯安全電流

花線 一芯安全電流
0.75 30/0.18  7~10A

7/30=0.23333333A

10/30=0.3333333A

請問 花線一芯安全電流 ?

网友:
花線芯是裸銅吧?

計算銅絲熔斷電流

但是紅銅的熔點為1083℃,在熔斷之前應該會先把焊點的錫融化。

网友A:
前幾天修一台山寨級的電供,剪了一段 D=0.6mm 給電阻用的銅線腳幫 15A 的保險絲作成
延長線,結果電一上出意外,銅線腳炸掉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保險絲則老神在在的沒事。
一眨眼不到的時間就損失了 $300 的零件……

結論是,控制器的部分需要作電路級的設計檢討,成本遠遠超過新機的購入價,設立停損點棄修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修一台山寨級的電供,剪了一段 D=0.6mm 給電阻用的銅線腳幫 15A 的保險絲作成
延長線,結果電一上出 ...

套一下1#的線徑安全電流表,D=0.6mm不是少說也有15~21A的耐電流能力 !

用炸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套一下1#的線徑安全電流表,D=0.6mm不是少說也有15~21A的耐電流能力 !

用炸的 !  ...

近年來流行一句是這樣說的實踐出真知?這應該是要有請專炸元件來給大家開示開示。

慢斷型的 FUSE 工作模式與人的直覺有一段差距。我猜大概最多一兩百個 ms 的時間吧!

借一下 littelfuse 的 datasheet 裡的資料,15A 要在 0.2s 的時間內融斷的話,
電流得要到 100A 才行。出事的 MOS 連續電流是 50A 等級的,這兩個硬碰硬
比下來的話 MOS 先掛,再來 MOS 內部完全短路後才會接著掛 FUSE。
夾在中間的細銅絲介於兩者之間,所以它保了 FUSE 卻保不了 MOS。

反正呢,山寨機我不玩了哪來這麼多錢可以折騰?燒掉的零件都比機器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年來流行一句是這樣說的實踐出真知?這應該是要有請專炸元件來給大家開示開示。

慢斷型的 FUSE 工作模 ...

串聯迴路, R大的 先下課 先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聯迴路, R大的 先下課 先閃人。

這個是在其它變數都相同的情況下可以這樣說。

舉個例子,把一個 1/4W 1Ω 的電阻與一個 200W 2Ω 的電阻串在一起,兩邊接上電源線,
然後找個 110V 插座,用力給它熊熊的 "凸" ~~下去,我們來看看是誰先下課?

(謎之音:不是人先下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