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6CB筆電BIOS求助

楼主(2020-12-16):
小弟目前有一台ASUS K56CB的筆電,如下圖

板上的貼紙資料如下圖

現在的故障現象:開機掉電,開機電流能上到1.2,直接掉電能再次觸發。拔掉內存不掉電,電流1.0 -1.1
經爬文和下面這篇文章相同:
標題:華碩筆記本開機掉電故障維修(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8515-1.html)
可惜該篇文章的附件資料,小弟無法下載。
經將機上的BIOS芯片(Winbond;25Q64FVSIG)解焊取下,並用編程器讀取後,詳如附件檔案。
懇請各位先進能提供該機的BIOS資料檔案,讓小弟能燒錄測試,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0-12-23 05:22 PM):
1223日已修復,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

网友A:
這是用你的檔案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你的檔案修改的

感謝獅子魚大快速的回應。先下載,待測試後,再來回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你的檔案修改的

好奇比較兩個檔案,請問一下獅子魚大大,除了ME region,怎麼知道要改那兩個位置,還有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奇比較兩個檔案,請問一下獅子魚大大,除了ME region,怎麼知道要改那兩個位置,還有值? ...

先確定ME版本
ME檔案是從華碩別的工廠版BIOS抓下來的 再覆蓋這個檔案的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ME版本
ME檔案是從華碩別的工廠版BIOS抓下來的 再覆蓋這個檔案的ME

所以這問題是ME Firmware造成的,更新(置換)ME FW就可以解決?
BIOS還改兩個Byte(如下),我好奇的是這兩個位置.
offset 0x4E000 0x47 => 0x00
offset 0xE0940 0x4D => 0x4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問題是ME Firmware造成的,更新(置換)ME FW就可以解決?
BIOS還改兩個Byte(如下),我好奇的是這兩個位 ...

我不清楚 我只會置換版本複製貼上 沒去研究

楼主:
今(1223)日刷上獅子魚大提供修改後的BIOS資料,並更換該機的CMOS電池( CR2016;帶線),已可成功亮機(如下2張照片),再次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