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造Gamma電壓電路請教

楼主(2020-12-17):
各位先進你好,近期我在量測一塊別人的板子,這片板子主要是控制液晶的板子。簡述:觀察電路,此設計是透過Gamma IC製造不同的電壓源,提供給OPA(MC33174)的非反向訊號,然後OPA的輸出串接100 ohm連接到一顆“K27 (SOT23-6)”,K27是封裝外殼上可以看到的字,我使用電錶用二極體檔位與電阻為,又參考網路上相關規格書猜測應該是2N7002KDW (雙 N-MOS),不知道我的認知是否有誤?  還是這顆元件是MMDT2227 (PNP與NPN)?   另外不知道我電路這樣繪製是否誤?   另外請教,為什麼不OPA直接輸出就好,為何還要透過K27元件,設計考量是什麼?()

細節電路我手繪如下,再請各位前輩是否有設計過相關Gamma電壓的經驗可以跟我分享。

https://photos.app.goo.gl/baAuw1aCSMRmWzuPA

网友A: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第4條規定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

幫你將圖片貼出 下不為例

网友B:
依小弟的認知...OPA是當比較用...
K27是提供調整並且恒定的穩壓....

如果有它的正確型號,應可以知道是否有猜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第4條規定  為維 ...

非常感謝您的提醒,我下次會注意.  不會再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小弟的認知...OPA是當比較用...
K27是提供調整並且恒定的穩壓....

大大可以請教一下,恆定穩壓會使用MOSFET去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請教一下,恆定穩壓會使用MOSFET去做嗎?

依我的小小認知..如果單純是固定的恒定電壓 只要用ZINER就可以..用MOS....我就不太清楚了..因為MOS的也有線性區可以輸出像電阻一樣分壓的功能...這部份我完全沒有設計過...所以可以告之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依我的小小認知..如果單純是固定的恒定電壓 只要用ZINER就可以..用MOS....我就不太清楚了..因為MOS的也有 ...

這電路輸出電壓(Output V+)是會隨著,連接至OPA的非反向pin的Gamma IC V+電壓增加而上升,減少而下降,是同步的;所以無法使用Zener diode。此電路主要是要提供LCD參考電壓。  請教一下,你之前有使用過MOSFET線性區特性,去設計可以調變輸出電壓的電路嗎?  或是有什麼資料或方向可以建議我去閱讀。

以下是我使用模擬軟體跑一下,我發先改變V2電源電路R3輸出的電壓不會變化。  真糟糕...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非常感謝您參與討論....

電路模擬

電路模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路輸出電壓(Output V+)是會隨著,連接至OPA的非反向pin的Gamma IC V+電壓增加而上升,減少而下降,是 ...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Ryan7517 大 已修改貼圖成功 值得鼓勵

网友C:
就電路而言Q1導通Vout =25V  Q2導通 Vout=GND
其他就是Vout 分壓跟Gamma 電壓作比較..決定Q1/Q2的開啟
但電路中Q1/Q2 都是2N7002 時,兩顆會同時關閉及導通...如果同時導通時會大電流(25V to GND)..
我覺得Q1/Q2 應該是不同型號才是..

請問Vout 的用途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電路而言Q1導通Vout =25V  Q2導通 Vout=GND
其他就是Vout 分壓跟Gamma 電壓作比較..決定Q1/Q2的開啟
但電 ...

電路我找到答案了,MOSFET改成PNP跟NPN就可以達到輸出電壓調變的效果了。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