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anasonic PL-LB51 投影機 不過電

楼主(2020-12-17):
各位前輩,

剛拿到這台投影機時, 上電 開機, 結果一點反應也沒有, 只好拆開了
直覺是電源版的問題

量測大電容 發現只有156V, 二次側的小電容, 完全沒電壓
不知道大電容應該要有多大的電壓才算一次側沒問題, 但直覺懷疑是一次側電壓不足

所以就以為是這四顆mos管有問題, 辛苦拆下後, 除了

第2顆 F5L60U 快恢復二極管:  二極管檔,  順向電壓為0.45, 反向為不導通 ( 這顆不確定有沒有問題)

第1,3,4顆MOS管: 順向電壓約為0.52, 反向為不導通

還請前輩指導查修方向, 謝謝

電源版正面 (但拆除MOS管了, 並依序排列)

電容

電源版背面

MOS管

网友A:
我不會修,不要問我

手冊是寫 PT-LB50,我查圖片兩台長的一樣

電源板在第二個 PDF 第45頁

故障排除從31頁開始

4 MB, 下載次數: 24

服務手冊

3 MB, 下載次數: 18

服務手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會修,不要問我

手冊是寫 PT-LB50,我查圖片兩台長的一樣

楊大俠好利害哦..我無意中看到你都會貼上完整手冊或是維修電路圖.........有時我都自己亂弄耶...

网友B:
看楊大俠分享的檔案裡Pˋ.45電路圖,P2電壓到380v, 你的應該PFC沒上來,不確定有沒有壞掉, 這塊因為有跟其他板子, 看電路圖可能還需要全部兜起來送電才有辦法起動, 單獨只送110v給這塊power board可能也無法啟動,, 全部裝好後再送電量看看跟電路圖P3的排插是不是一隻一隻的電壓都一樣

看起來B-module那邊的IC跟電晶體應該比較關鍵~

送電時要注意安全, 拔電後也要注意大電容是不是有放電完畢喔!

楼主:
謝謝楊大提供寶貴資料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楊大俠分享的檔案裡Pˋ.45電路圖,P2電壓到380v, 你的應該PFC沒上來,不確定有沒有壞掉, 這塊因為有跟其他 ...

D大,
我後來把P和B module組裝好 再上面測試, 狀態是一樣的,
針對 P module的 PWM  3641 ( IC 101 ),
VCC 6腳17V
4腳接地
其他腳位無電壓
我是在懷疑這個IC可能故障了

我還有個疑問是 如果是這個pwm ic故障 會影響到濾波電容變成150v嗎 ?

還請前輩指導 謝謝

网友:
大電容150V 應該是正常的你用110V電源吧?

背面有一張掉綠漆的區域還銅綠,附近的元件有拆下來量過?
因為腐蝕造成元件假焊或者斷線之類的?
腐蝕的綠漆下可能已經斷線,要刮開來看

网友(2021-02-04):
一般的 AC 110V 是Vrms值,整流濾波後就是154V......

网友:
那四顆電容+2顆鋁殼

网友:
那4顆電容+2顆鋁殼電容 換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