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串聯保險絲位置與電流問題

楼主(2020-12-18):
想在掃地機鋰電池,放自恢復保險絲,非本科生,請問大家放置的位置如圖,放在F2的位置,電流一樣大,還是要減半變6A,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
F1跟F2位置電流一樣.

网友:
克希何夫(Kirchhoff)定律
在分析任一個包含有多種聯結的電阻及電池的電路之電流分布的問題時,應用下述的克希何夫定律:
1. 第一定律:在電路中任一結點(即電路中,兩個以上導體的交點),流入的總電流等於流出的總電流。
2. 第二定律:電路中的任一迴路(封閉路徑)中,從一點起經一迴路回到此點之總電位降落為零。

网友A:
只是在想,已有F1保險絲,,有必要在加F2自恢復保險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在想,已有F1保險絲,,有必要在加F2自恢復保險絲嗎?

在想說把F1改裝在F2的位置,較理想,不知功能有差別嗎?

网友B:
記得"自恢復保險絲" 在多次跳脫(過電流)之後,內阻會越來越大~
如果上述沒錯,"自恢復保險絲"會變成加熱處,鋰電池最怕的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想說把F1改裝在F2的位置,較理想,不知功能有差別嗎?

常看到是裝在F1的位置,還沒看過裝在F2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自恢復保險絲" 在多次跳脫(過電流)之後,內阻會越來越大~
如果上述沒錯,"自恢復保險絲"會變成加熱處,鋰 ...

安裝性質是預防萬一,不會多次跳脫,要是如此就要換大一點的,猜想內阻如變大,過電流也降低了,應算消耗品,著問題我認為無妨,不知還有別的因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看到是裝在F1的位置,還沒看過裝在F2的位置

本來想;多串又沒保護板的情形下(開關切換),我就在這個位置放溫度開關(45),心想如在另一個串聯點加自復保險絲,豈不是更完美。

网友C:
先不討論F2

F1=12A, 負載=10A
請問電路11A時,會發生什麼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討論F2

F1=12A, 負載=10A

數據是假設的,主要預防短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