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M4A78LT-M / CM1530 過電不開機 請求BIOS

楼主(2020-12-18):
各位前輩你們好  請問華碩M4A78LT-M / CM1530 換完BIOS 電池後  過電不開機 風扇會轉 無逼聲 有交叉測試 CPU 記憶體是好的 想先刷一個BIOS看看  本身有燒錄器 請問直接抓官網的BIOS 能刷嗎  我抓下來是ROM的檔案格式 但我看原本面的好像是 BIN格式  是不是要改什麼呢 還是直接改附檔名即可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答

网友A:
BIN、ROM 好像一樣吧~~官網 1MB (10487576位元) 整就直接刷吧

网友B:
請問:在您更換BIOS 電池之前,可否正常開機?

网友C:
BIN、ROM 一樣 你的情形應該是 bios 跑掉不開機 就直接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在您更換BIOS 電池之前,可否正常開機?

換BIOS之前都正常開機  但我換BIOS電池時 是關機下換  電源沒關  主板有綠燈的情況下更換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影響 謝謝大大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ROM 好像一樣吧~~官網 1MB (10487576位元) 整就直接刷吧

謝謝楊大俠回應 有爬文bin跟rom
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是刷後  仍是試過電不開機  嘗試看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N、ROM 一樣 你的情形應該是 bios 跑掉不開機 就直接刷吧

謝謝大大回應  我在試看看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換BIOS之前都正常開機  但我換BIOS電池時 是關機下換  電源沒關  主板有綠燈的情況下更換 不知道這樣會不 ...

有開機畫面?如跑出BIOS的設定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開機畫面?如跑出BIOS的設定畫面。

本來都有畫面也能進系統  換完電池就不開基 只有風扇轉了 也沒 逼聲

网友D:
楼大你把显示器信号换个口子试试——如果你的主板带集成显卡、外置双显卡时,因为BIOS重置引发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大你把显示器信号换个口子试试——如果你的主板带集成显卡、外置双显卡时,因为BIOS重置引发这种问题。 ...

主板带集成显卡 測試 主要是逼聲也沒有   還是開機 沒畫面  鍵盤也沒反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板带集成显卡 測試 主要是逼聲也沒有   還是開機 沒畫面  鍵盤也沒反應   ...

你先把CMOS電池拆下
在用去漬油把BIOS座 BIOS芯片 CPU座 記憶體座 用牙刷清一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CMOS電池拆下
在用去漬油把BIOS座 BIOS芯片 CPU座 記憶體座 用牙刷清一清 ...

謝謝前輩回答 清潔後 可開機 應該是 應該是接觸不良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