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COM TID450TW吹風機切換開關第三段失效,開關何處買?

楼主(2020-12-18):
最近此吹風機的第3段開關(強熱風)失效,跟第2段的風力變成一樣。
有拆開此開關(TOPLY YSS-20),感覺應該是塑膠有磨損了。

但我查了台灣與淘寶都沒有賣家在賣此款開關。
只有找到大陸的原廠:珠海拓林電子科技
不知道像這種滑動開關要去何種店家比較可能會有?
另外,像這種高溫家電的銲錫是不是也是高溫的規格?
一般鉻鐵的溫度會不會不夠高?

滑動開關

滑動開關

滑動開關分解

滑動開關分解

第3段開關失效

第3段開關失效

吹風機型號

吹風機型號

另外有查到露天上有在賣一款尺寸幾乎一樣的滑動開關,但感覺段位好像相反…
(已問了賣家尚未收到回覆)

規格比較

規格比較

网友:
接點積碳

网友A:
強熱風失效,跟第2段的風力變成一樣
那就是說 有變比較熱 只是風力不強
看馬達是不是有接ˋ4顆二極體 成橋式ˋ整流的樣子
有 : 二極體量看看 應有壞掉的

网友B:
如果你是要露天這種規格的開關,
新竹市這邊, 我可以ˊ直接賣你一顆, 有需要請私訊聯絡,

至於段位, 看這兩種spec., 段位是一樣的,
(請注意看, 檔位切到全off的位置, 是在3pin的那一邊)

補充內容 (2020-12-20 02:34 AM):
超過周日就別私訊我了,
要忙重要的project,

祝早日完修.

网友C:
前不久为一台Philips 吹风机也更换了同样的多段开关,无奈不光是开关问题——因为设计缺陷,拨动开关的塑料滑片也坏了……个人感觉这种开关设计本来就不好,因为在开合时动静触点间没有相对运动,所以很容易因烧蚀而越发接触不良,进而彻底损坏。而那种滑片式多段开关,即使有轻微烧蚀,也会因滑动摩擦更新了触点界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D:
清一清上點烏骨雞學姊牌接點油脂,試試…

楼主:
是否用細砂紙磨磨即可?

引用 网友E:
沒屋頂上面有

我也是找到其中一家〜

引用 网友A:
強熱風失效,跟第2段的風力變成一樣
那就是說 有變比較熱 只是風力不強
看馬達是不是有接ˋ4顆二極體 成橋 ...

好像並沒有比較熱,感覺就是跟第2段相同的溫度與風力。

引用 网友B:
補充內容 (2020-12-20 02:34 AM):
超過周日就別私訊我了,
要忙重要的project,

還是謝謝了!

引用 网友C:
前不久为一台Philips 吹风机也更换了同样的多段开关,无奈不光是开关问题——因为设计缺陷,拨动开关的塑料 ...

感謝經驗分享!
不過目前也只能再DIY看看〜

引用 网友D:
清一清上點烏骨雞學姊牌接點油脂,試試…

查了一下,好像有人說對舊接點可能只是治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用細砂紙磨磨即可?

個人是用刀片刮一刮.
治標也是一段時間後,
換新的一段時間也會積碳.

网友:
國際牌的 我用十年都沒壞
當時買一千初
中間只有插頭接觸不良
自己換過插頭 清潔毛髮
現在持續使用

楼主:
後來有再拆開開關並用細砂紙將碳化的接點磨亮,但結果還是不行…
再仔細查看後,發現應該是中間滑動開關底部的凸起(中間的第三段)已有磨損,
造成滑到第三段時,中間的凸起不夠高,所以就無法讓中間的接點接觸,
因此就只剩下跟第二段一樣的風力與熱力。

最後還是上露天買了之前查到的那一款開關,換完後測試正常!
感謝以上各位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