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浴室 轉角置物架 安裝

楼主(2020-12-19):
林伯辛苦工作,終於存夠資本,迎來今天的主角,登楞~~~
山寨牌防抖防水運動相機,搭配頭帶,為您提供第一眼的視角。

請不要訂閱,也不要按小鈴鐺。
林伯很懶的,幾年也發不了一個視屏。

网友A:
雖然是山寨的,錄影效果不錯!
最後一根螺絲配角一直搶鏡,逼得雷大上字幕XD

网友B:
鑽第二個洞時鑽頭踩空了
不知有沒有受傷

网友C:
現在看很多師傅的工作視頻,發現都省了塑膠壁虎直接上水泥螺絲。

网友D:
如果放置的重量不是很重的話,現在有用黏的無痕式螺絲座(或螺絲),適合用在磁磚這種平滑面。
不用打洞,不需要電動工具。

网友E:
林柏~~你很忙、很懶沒關係,那可以借給WISH伯拍教學影片嗎?

這樣他就不能推拖了,黏在額頭上把畢生功力傳授出來.....一邊維修一邊講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看很多師傅的工作視頻,發現都省了塑膠壁虎直接上水泥螺絲。

因為這樣工作比較快,承重力也很強,我拿來掛7道式的濾水器只用兩根1"螺絲一樣穩穩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是山寨的,錄影效果不錯!
最後一根螺絲配角一直搶鏡,逼得雷大上字幕XD ...

1080甚至是4k的機子,現在都很便宜了。
做做行車紀錄器還行;要運動的話,還是要有防抖功能的機種。
影片看起來比較不會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鑽第二個洞時鑽頭踩空了
不知有沒有受傷

難怪那個洞,螺絲鎖這麼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看很多師傅的工作視頻,發現都省了塑膠壁虎直接上水泥螺絲。

自余執業以來,用這種工法鎖螺絲,應該有萬顆以上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放置的重量不是很重的話,現在有用黏的無痕式螺絲座(或螺絲),適合用在磁磚這種平滑面。
不用打洞,不 ...

本來有附免釘膠,我怕液體類上不了船,請賣家都不附。
結果給了我一堆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林柏~~你很忙、很懶沒關係,那可以借給WISH伯拍教學影片嗎?

這樣他就不能推拖了,黏在額頭上把畢生功力傳 ...

其實,不包括記憶卡,不到3K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不包括記憶卡,不到3K

老大都用借的~~~你要他花三千兩銀子?~~~他寧願拿去請股溝妹喝咖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來有附免釘膠,我怕液體類上不了船,請賣家都不附。
結果給了我一堆這個。

就是這種的。

用這種有一種優點,如果有人對你固定的位置有意見,或是經常會改變想法的話,可以隨時移動固定點。
不過,獅子是百獸之王,應該沒有這種困擾,鎖上去就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余執業以來,用這種工法鎖螺絲,應該有萬顆以上惹

因為是40年前的老舊公寓,以前的牆面水泥施工不良,鑽個孔沒打塑膠壁虎,鎖入螺絲整塊水泥脫落,ㄟ害…還得重新修補水泥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都用借的~~~你要他花三千兩銀子?~~~他寧願拿去請股溝妹喝咖啡...

借的沒關係呀~
我都跟老大用A的。

上次A了支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這種的。

用這種有一種優點,如果有人對你固定的位置有意見,或是經常會改變想法的話,可以隨時移動 ...

我現在是,小喵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40年前的老舊公寓,以前的牆面水泥施工不良,鑽個孔沒打塑膠壁虎,鎖入螺絲整塊水泥脫落,ㄟ害…還 ...

早期,我也整片水泥脫落過。
從此,我一定把深度鑽足,超過也沒關係。
螺絲孔深度不夠,一鎖就會把表面整片水泥拉下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期,我也整片水泥脫落過。
從此,我一定把深度鑽足,超過也沒關係。
螺絲孔深度不夠,一鎖就會把表面整 ...

磁磚有貼 硬底跟軟底 的 分別。 所以才會有邊邊都沒有水泥填料的現象發生。

以前我也是看一看現場,(+字位置不鑽釘) 想鑽哪就鑽哪。 現在久沒做了, 就有點怕怕的 !

网友G:
雷大的意思是說你1樓拍的影片是一台戴在頭上的相機(攝影機)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磚有貼 硬底跟軟底 的 分別。 所以才會有邊邊都沒有水泥填料的現象發生。

以前我也是看一看現場,(+字 ...

硬底跟軟底是不是地面的?牆面也有嗎?

我看現場,是看磁磚縫,小縫OK。
大縫就有點怕怕的,因為填縫劑材質比較"呼"。
小縫還可以靠兩邊磁磚,大縫整個崩去,要不就要鑽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雷大的意思是說你1樓拍的影片是一台戴在頭上的相機(攝影機)拍的嗎?

是的。(發現我又該去剪頭髮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發現我又該去剪頭髮了)

不過這樣你怎麼確定拍攝的畫面剛好就是你想要拍的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我也整片水泥脫落過。
從此,我一定把深度鑽足,超過也沒關係。
螺絲孔深度不夠,一鎖就會把表面整 ...

原來如此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過這樣你怎麼確定拍攝的畫面剛好就是你想要拍的畫面?

首先,手機下載SJCAM的APP。
打開這台小機器的WiFi。(旁邊單眼比較SIZE用)

手機開啟SJCAM的APP。
連上這台小機器的WiFi,手機就有這台機器的畫面了。
然後調整角度,大約是眼睛看到的方向。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手機下載SJCAM的APP。
打開這台小機器的WiFi。(旁邊單眼比較SIZE用)

那在拍攝的時候還要一邊看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在拍攝的時候還要一邊看手機嗎?

要看也可以,不過我忙著安裝沒空看。
通常鏡頭都稍微廣角,可能偶爾拍到邊緣,大部份時間還是拍得到想要的畫面。

拍一段落時,我是用手機的app停止拍攝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看也可以,不過我忙著安裝沒空看。
通常鏡頭都稍微廣角,可能偶爾拍到邊緣,大部份時間還是拍得到想要 ...

那我大概了解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大概了解了。謝謝

OK。
我最近買了台行車記錄器,叫什麼70邁的牌子。
猜怎樣?也可以下載APP連線。

网友G:
引用 楼主:
OK。
我最近買了台行車記錄器,叫什麼70邁的牌子。
猜怎樣?也可以下載APP連線。 ...

我的行車記錄器是買車時業務附送的,好像是有牌的,但是從來也沒把記憶卡拿下來看看有沒有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行車記錄器是買車時業務附送的,好像是有牌的,但是從來也沒把記憶卡拿下來看看有沒有錄成功? ...

行車記錄器如果有APP,手機打開程式,行車記錄器WiFi連線。
然後,就可以看到之前的錄製的影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行車記錄器如果有APP,手機打開程式,行車記錄器WiFi連線。
然後,就可以看到之前的錄製的影片。 ...

因為車子買都還沒有滿一年,附的行車記錄器應該是新型的,應該是有APP 可連手機,只是我沒有去看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為車子買都還沒有滿一年,附的行車記錄器應該是新型的,應該是有APP 可連手機,只是我沒有去看說明書。 ...

學姊應該有幫你確認過......{n_081:}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底跟軟底是不是地面的?牆面也有嗎?

我看現場,是看磁磚縫,小縫OK。

如果遇到如圖所示這種貼法 :
在磁磚上先上一坨水泥黏劑再貼上磁磚,那鑽在磁磚縫,踩空的機會就很大 。

早期常見於浴室10*10磁磚貼法。

网友H:
那不鏽鋼架沒滾邊,看起來好像會割人,上個橡膠邊條應該會比較安全

网友I:
雷大辛苦了,米都習慣上壁虎,這樣比較穩,但是比較費工與費時。不過牆壁水泥狀況好的話,應該就是直接用雷大的方式最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遇到如圖所示這種貼法 :
在磁磚上先上一坨水泥黏劑再貼上磁磚,那鑽在磁磚縫,踩空的機會就很大 。

我覺得踩空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沒填實;
也就是說,後方局部區域都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不鏽鋼架沒滾邊,看起來好像會割人,上個橡膠邊條應該會比較安全

其實本來不想買這組,就是因為看起來很薄。
同家廠商買的肥皂盒都厚多了。

不過沒多少錢,一起集運還省運費。先試用看看,不行再換。

臨時沒有橡膠邊條,我找找看有什麼適合的............嘻嘻嘻,電線纏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雷大辛苦了,米都習慣上壁虎,這樣比較穩,但是比較費工與費時。不過牆壁水泥狀況好的話,應該就是直接用雷 ...

我很少遇到牆壁水泥狀況不好的。
表面是難免啦,那就改用長一點的螺絲,一樣穩答答。

反而是鑽尾尺寸,有一次我看是大廠,一次買了10支。
結果那陣子覺得,怎麼螺絲都鎖不緊?每次都要塞4mm塑膠塞子,也是很煩。
一量。我要一分=3.2mm,這是3.4~3.5mm吧?
到底是大廠忽攏我,還是賣家掉包,就無從查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很少遇到牆壁水泥狀況不好的。
表面是難免啦,那就改用長一點的螺絲,一樣穩答答。

雷大改用岡山頭水泥螺絲,但只有鐵電鍍沒有不鏽鋼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大改用岡山頭水泥螺絲,但只有鐵電鍍沒有不鏽鋼

岡山頭螺絲,有不鏽鋼的哦。
價高,易斷,磁鐵還吸不起來。
所以除非是浴室,一般師傅還是用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岡山頭螺絲,有不鏽鋼的哦。
價高,易斷,磁鐵還吸不起來。
所以除非是浴室,一般師傅還是用鐵的。 ...

崗山頭是高扭力比一般鐵板牙不易斷頭才對阿
剛剛搜了一下真的有不鏽鋼的,會不會是不鏽鋼較易斷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崗山頭是高扭力比一般鐵板牙不易斷頭才對阿
剛剛搜了一下真的有不鏽鋼的,會不會是不鏽鋼較易斷頭 ...

是的,鐵的與不鏽鋼的比較,不鏽鋼的較易斷頭。

网友J:
引用 楼主:
OK。
我最近買了台行車記錄器,叫什麼70邁的牌子。
猜怎樣?也可以下載APP連線。 ...

70邁不錯,後視有夜視功能(晶片支援)
還可以聲控~我小孩很愛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70邁不錯,後視有夜視功能(晶片支援)
還可以聲控~我小孩很愛玩~~

我覺得齁,晚上時候,後鏡頭畫面還比前鏡頭更亮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齁,晚上時候,後鏡頭畫面還比前鏡頭更亮更清楚。

前鏡頭好做,面對的是弱光。
後鏡頭通常都自己獨立一台,要有好的晶片支援夜視,防眩光,還要注意安裝角度
不然後面大燈一照,只會錄到一團白光~

所以二合一有夜視的就這台了(雖然它出廠2年了),堪用堪用,後照鏡小了點才10吋
再上去12吋的流媒體反而後鏡頭不做夜視,不然就是要跳很高階的才什麼都有~~

阿...離題了,矇抬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