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G2021m 螢幕一覺不醒了

楼主(2020-12-19):
viewsonic VG2021m 螢幕一覺不醒了

前一陣子待機後無法喚醒,

或者是關機幾個小時後,開機藍燈,螢幕全黑,也不會跳橘燈。

需拔電源線後才能正常使用。

今天它終於睡死了,再怎麼拔電源也沒有反應。

這一台是朋友換下來給我的,接手也超過N年了吧!

01.銘牌

v01

v01

02.PI版,期間換過兩次電容,這次又孕吐了。

v02

v02

03.控制板

v03

v03

04.面板

v04

v04

05.更換電容後5V正常

v05

v05

06.3.3V正常,之前不正常時拔插頭亮度設定竟然跑掉。

v06

v06

07.電源按鍵&指示燈,卡榫斷了頂不緊,按鍵手感怪怪的。

v07

v07

08.優派的有夠難拆,卡榫斷了,PCB墊一下,按鍵手感正常了。

v08

v08

09.左聲道破音,拆壞面板的喇叭來用(上面那個是原來的4歐姆2.5W),
換上後沒有原來的好,將就吧!

v09

v09

謝謝收看,算是撿了一個漏,軟軟的。

网友A:
修修补补又能发挥余热,赞一个!^_^

网友B:
喇叭建議用熱溶膠固定,
用橡皮筋會不會很快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修补补又能发挥余热,赞一个!^_^

這年頭省一點算一點。

要用到天荒地老,無怨無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建議用熱溶膠固定,
用橡皮筋會不會很快斷掉.

原本想說看有沒有辦法找到跟原來一樣的喇叭,所以就暫時固定。

而且就算移位了也不影響,就沒有加強固定了。

网友:
喇吧剪寶特瓶固定比較好,橡皮筋耐候性不高

网友C:
用心良苦恭喜完修,用了十多年燈管居然還OK!
      厲害 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心良苦恭喜完修,用了十多年燈管居然還OK!
      厲害 厲害....

原廠很糟糕,都把亮度預設100%,難怪燈條或LED會掛。

每次我都調在50%,也不會太暗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年頭省一點算一點。

要用到天荒地老,無怨無悔啊。

的确是啊!
像咱手艺人都比较惜物。俺的几个LCD显示器都是修好了用到现在,一些XP系统的老机子也舍不得扔。
只是。。。。。。这个样子家越来越显得小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啊!
像咱手艺人都比较惜物。俺的几个LCD显示器都是修好了用到现在,一些XP系统的老机子也舍不得扔 ...

換套房囉~~~山不轉路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