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牆壁插座無法固定修復

楼主(2020-12-20):
房屋住著住著,都會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需要維護。房間冷氣插座隨著季節的變換,冷氣插頭拔下又插上,變成了這副德行

把插座的螺絲卸下、取下插座外殼,只見裡面的鎖孔已經鏽到都不見了

本來打算用膠帶或是矽利康把插座固定住。剛好有天在網拍上看到這種東西,看起來應該有點效果,不然就順便買回來試試看

鎖緊後,固定的還蠻牢固的

整個插座外殼鎖回去後,就像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唯有顏色經過了歲月的改變...

网友:
插座一起換也不錯.

网友A:
以前看父兄輩處理是用粗鐵絲(約12號?)依螺絲捲繞成螺線後
一端旋轉入鐵盒舊孔  另一端螺旋中心供插座外殼螺絲鎖上
問那是甚麼父兄輩笑嘻嘻說是[豬尾巴]

网友:
長知識了,第一次知道有這種東西。

网友:
我買的是斷耳固定片,要另外鑽孔固定才能鎖,因為裡面是塑膠盒歪七扭八不好固定。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冷氣 大電流(線很粗)....
插座還是換(新)一下比較好...

---------------------------------------------------------------------
開關/插座『鎖耳生鏽壞掉了』怎麼辦!!?? 豬尾巴/固定片/斷耳固定器 3種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父兄輩處理是用粗鐵絲(約12號?)依螺絲捲繞成螺線後
一端旋轉入鐵盒舊孔  另一端螺旋中心供插座外殼螺 ...

是的沒錯豬尾巴,用2.0的電線做也可以

网友:
很棒喔
這東西我第一次見
之前我都用熱溶膠把它固定

网友C:
ac3888大,這東西有完整名稱提供嗎?片式要鑽孔.天地柱要自己抓螺絲孔位置.您提供這種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3888大,這東西有完整名稱提供嗎?片式要鑽孔.天地柱要自己抓螺絲孔位置.您提供這種比較方便. ...

斷耳神器 斷耳救星 斷耳 牆壁插座 斷耳固定柱 diy 插座 插座diy
1.https://shopee.tw/%E3%80%90100-% ... .2517388.3116146238
2.https://shopee.tw/DIY%E6%8F%92%E ... .29195575.470763753

斷耳救星 斷耳 插座固定 斷耳神器 diy 插座 插座diy 牆壁插座 斷耳固定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沒錯豬尾巴,用2.0的電線做也可以

原來真的叫豬尾巴,阿叔沒騙我。

网友:
感謝sandy319大的回覆.要修家裡的插座方便多了.家裡溼氣重.老房子的插座孔鐵盒差不多爛光了.謝謝

网友:
比較摳不想花錢的,可以找兩塊木頭卡入兩邊就可以了

网友:
看來豬尾巴好用,我家的電箱也可 這樣修理,四個角落的螺絲,兩根因為水泥破所以鎖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真的叫豬尾巴,阿叔沒騙我。

早年看過水電師傅弄過, 就是用電線纏出一個螺牙, 不知叫豬尾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OhZCPt-Ik

不過樓主介紹的這個似乎比較方便實用

网友:
自從知道此方法後~
都改用白鐵盒~
比較耐用~
但比較費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3888大,這東西有完整名稱提供嗎?片式要鑽孔.天地柱要自己抓螺絲孔位置.您提供這種比較方便. ...

這種應該是後來改良的
兩年前我也買過,好像就叫頂天立地?
實際用的時候,兩孔左右距離要很準,不準的話又要鬆開重新轉緊,全部被打入冷宮沒再用過
而這種會斷耳的,濕氣通常很重,裡面的水泥可能用力鎖又會崩掉,最好一次就到位

网友(2021-01-19):
買頂天立地自修謝謝大大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