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舒摩熱敷墊 無法加熱

楼主(2020-12-20):
拿到時就是可以開機有亮燈,按鈕都正常,但就是無法加熱!
小弟能力不好只會換電容,發現這顆麥拉電容 250V 105J用電容表量毫無電容
買了一顆250V 105K換上,但還是無法加熱,前端110V AC有進來,但後端我量是2.5V DC輸出(感覺不夠)
沒轍了,這東西我不了解,問問大家意見!謝謝~

网友:
有可能電熱敷墊內部斷線.

网友:
AC110V 經電容降壓後 經R12_10歐姆到....D10

通常這個D10 是稽那穩壓二極體  你查查看是不是 這個稽那二極體漏電

小心處理 常常有人拆稽那二極體 搞到斷裂難以辨認零件印字編號

网友A:
嗯……樓主先量一下電毯端的電阻是不是還有 50Ω 至 60Ω 之後再來看。

這個控制器,溫度設定的部分是直接寫對應的溫度數字 (大概是 ℃ 吧),會讓人誤會有控溫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樓主先量一下電毯端的電阻是不是還有 50Ω 至 60Ω 之後再來看。

這個控制器,溫度設定的部分是直接 ...

那個好像是定時的標示

网友:
以前我也有一個 舒摩,
電熱絲斷線GG,

別再拆東拆西, 直接量熱敷墊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好像是定時的標示

右邊定時,左邊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樓主先量一下電毯端的電阻是不是還有 50Ω 至 60Ω 之後再來看。

這個控制器,溫度設定的部分是直接 ...

看來真ˋ的GG了,電毯端沒有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真ˋ的GG了,電毯端沒有電阻....

沒什麼東西是不能修的,要不要修的問題而已。

如果要修的話那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女紅,這部分我都是找高人代工:先請人拆開,然後拿來我這裡,把裡面的線接一接,再請人把它原樣縫回去就好……如何?很簡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真ˋ的GG了,電毯端沒有電阻....

拍一下墊的全貌囉

楼主:
我有空再拆線出來看看!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