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 一條記憶體認不到] 華碩P8H61-M LX3 PLUS Ver 1.0 主機板

楼主(2020-12-22):
這一片主機板是在網拍上買的....賣家說是好的,可以開機,大概問題也不大.

不要說用沒多久出問題.....大概是通電二'三次就開始出問題了.

剛開始,二條記憶體可以認得......再來變一條可以認出來,另一插槽認不出來.
靠CPU那個插槽可以開機.

插二條就不能開機,單插非靠CPU那槽也不能開機.

目前對插槽進行測量,量到二個總線有3.3V  VDD 1.6V  Vref 0.8V

Vtt不知道要量那裡, SPD的3.3V 也還沒有量到.....(算針腳算到眼花,也不知道算得對不對. )

請大家指個查修方向,謝謝.

補充內容 (2020-12-23 04:41 PM):
本案的結果是CPU換就好了.....板子並無故障....

网友A:
先更新BIOS看看或拆下重燒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新BIOS看看或拆下重燒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 ...

BIOS己利用開機更新.....狀況沒變.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量好再上來回報.....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新BIOS看看或拆下重燒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 ...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
一個SPD供電(236腳、3.3V)
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
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電壓都有......(0.8V跟1.6V)

是不是要量[控制線]跟[數據線]的對地阻值????

(一個一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
一個SPD供電(236腳、3.3V)
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 ...

有清過記憶體插槽嗎?
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网友C:
除了記憶體接腳可能氧化外,看到了CPU左下角的針腳好像歪掉了,1155主機板我這兒很多張,有考慮跑一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記憶體接腳可能氧化外,看到了CPU左下角的針腳好像歪掉了,1155主機板我這兒很多張,有考慮跑一趟嗎?

好眼力......

不過這是華碩官網的照片.....

(有故障的可以送我.........我在東部,跑一趟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清過記憶體插槽嗎?
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晚點我用強光跟放大鏡看看.......

网友:
這一張是好的.....

楼主:
有機會我路過時順道過去......

网友:
DDR3記憶體插槽有檢查?
時有時無---可能時接觸點的問題,較難查覺。

楼主:
我有DDR3的阻值卡.....好多年前買的(有些測試點都沒有做).....現在的好像做得比較完整,測試點都有做出來....

目前打阻值查到有一條斷線了.....查好再看看能不能修復....

网友D:
清潔劑用甚麼噴最好?能用絨毛刷嗎?

楼主:
那個斷線經查是接觸不良.....

後來弄一弄,變成了靠近CPU那裡插RAM不能開機.....原本不開機的,現在插電可以開機......但插二條[仍不能開機].

看來PCB線路是沒有問題.......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潔劑用甚麼噴最好?能用絨毛刷嗎?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電子接點復活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斷線經查是接觸不良.....

後來弄一弄,變成了靠近CPU那裡插RAM不能開機.....原本不開機的,現在插電可以 ...

把RAM的接點也用清潔劑噴噴,

輕微的接點氧化, 肉眼看不出差異,
但高速訊號傳輸就是會造成波形衰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AM的接點也用清潔劑噴噴,

輕微的接點氧化, 肉眼看不出差異,

這故障看起來像接觸不良.....

但也很奇葩.......

現在換靠CPU那邊插RAM不能開機.....另一槽插了都可以開機....

清潔跟插拔好幾次也沒有成功.......

有一次靠CPU那邊插RAM能開機.趕緊另一邊插上RAM,馬上又不能開機.....再弄一下靠CPU那邊的RAM,又不能開機.

用眼睛看,看不到接點哪裡有髒.......

本案應當是接觸不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故障看起來像接觸不良.....

但也很奇葩.......

在這個時候,就應該是1000番的沙紙出場了,折到剛好可以塞入的厚度,來回搓個兩趟,什麼氧化啦,接觸不良啦,通通迎刃而解。在噴個WD40當保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故障看起來像接觸不良.....

但也很奇葩.......

把BIOS放電掉再試看看?

前一陣子那張骨董MSI-G41M-P43 插DDR2的
混插 1G,2G 共3G在克難使用

早上開機開不了,一開始是插拔RAM,用橡皮擦嚕一下金手指
插回去就搞定.

後來越演越烈,要兩條都請下來嚕一下,或者是交換插

有一次情況就類似這樣,連單插都沒辦法開機
那次排除就是直到我把BIOS放電完,重新插回才開機

難道板子會偷懶記憶上次的RAM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BIOS放電掉再試看看?

前一陣子那張骨董MSI-G41M-P43 插DDR2的

剛剛試了...沒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這個時候,就應該是1000番的沙紙出場了,折到剛好可以塞入的厚度,來回搓個兩趟,什麼氧化啦,接觸不良 ...

我比較偏向不傷板的方法.....

但目前看來也只剩你這方法.死馬當活馬醫.....醫死了也就算了......

找時間去買砂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故障看起來像接觸不良.....

但也很奇葩.......

插診斷卡, 看不開機時是否有跑碼,
是否真的卡內存代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較偏向不傷板的方法.....

但目前看來也只剩你這方法.死馬當活馬醫.....醫死了也就算了......{:17_15 ...

恩恩,馬上去買來噴WW,我有用假阻卡測全部都正常有時候能開機有時候DRAM燈會亮,噴一噴看看回不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較偏向不傷板的方法.....

但目前看來也只剩你這方法.死馬當活馬醫.....醫死了也就算了......{:17_15 ...

換其他記憶體試試

楼主:
這片主機板的問題可能找到了...........................

可能是CPU故障.......

我把 i5-2400 換上舊的 i3-2100 ............... 一開機就看到二條記憶體都抓到了.....

結案.....

网友:
CPU 底部接點看看有沒有氧化,CPU座也仔細看看針有沒有斷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片主機板的問題可能找到了...........................

可能是CPU故障.......

把CPU換到別張板子上,有的針腳接觸比較好,就會抓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PU換到別張板子上,有的針腳接觸比較好,就會抓的到。

有機會試試.......最近好像就有機會......

講到接觸點,這我倒是忘了...以前我都會用PIGOO鏟順著方向刮一刮....這次倒是沒想到....忘了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片主機板的問題可能找到了...........................

可能是CPU故障.......

我昨晚才想到,後來的CPU似乎有整合記憶體控制器
說不定會是CPU的鍋,但是一般情況很難更換CPU測試
另一方面,CPU通常會被認為是損壞率最低的元件

所以也有可能是#24 el36大說的,換其他記憶體模組可能會好

總的來說,這是個很值得參考的案例 {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才想到,後來的CPU似乎有整合記憶體控制器
說不定會是CPU的鍋,但是一般情況很難更換CPU測試
另一方 ...

我會想到換CPU是因為一件怪事.....

就是從原本靠CPU插槽可開機,另一不開機.....什麼也沒有變,突然變成靠CPU插槽不可開機,另一變開機.

這可神奇了....故障交換了....那表示板子的線路沒有問題....

後來就在記億體雙槽上插滿RAM,依舊不能開機.......就只換CPU,一按開機,馬上就看到二條記憶體都認出來了.

(話說回來,這板之前還買了一片二手板....不亮機...退了回去以後,賣家說測試可以開機....我也還沒有懷疑CPU,因為這CPU在別的板子上用過,可跑碼可亮機....因為上次那片板,再加上這次這板,我才懷疑到CPU...畢竟CPU是可以亮機的.很難讓人覺得CPU出了問題.)

网友F:
記憶體都用一樣的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憶體都用一樣的測?

便宜的東西我很多....之前有交叉過非常多次.

但換CPU這次,二條記憶體都沒有動.......只有換CPU,就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憶體都用一樣的測?

這顆應該是故障的cpu之前有拿下來看,再安裝回去.為了排除接觸不良的可能.

但狀況一樣沒變.只是一直沒有懷疑cpu有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除了記憶體接腳可能氧化外,看到了CPU左下角的針腳好像歪掉了,1155主機板我這兒很多張,有考慮跑一趟嗎?

阿三哥 還有1155主板可以出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阿三哥 還有1155主板可以出售嗎?

1155的板子我是有幾片,但我並非專業賣家,也無法保證在我這裏好的,到你手裏會不會變成壞的?有時後,在朋友那裏,硬碟還會動,這是我撿回來的最基本要求,回來了就不動也常發生,如能帶其餘零件自行前來測試,不保固。

网友H:
cpu金屬接點,用橡皮擦全部擦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跟這篇的有相互參考價值

板廠沒有說的祕密~裝機誤區~CPU腳位異常會發生什麼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rJygQt2_M
10:00 CPU (對DRAM)腳位歪時
往前幾分鐘是講 CPU(對DRAM)腳位分布區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金屬接點,用橡皮擦全部擦一遍,就可以了

有時是cpu腳座的問題,不是橡皮擦就能解決的。

网友:
的確,針腳稍微偏一點點的也會這樣。要仔細檢查一下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才想到,後來的CPU似乎有整合記憶體控制器
說不定會是CPU的鍋,但是一般情況很難更換CPU測試
另一方 ...

又添加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