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asus cs6110主機拆機方法

楼主(2020-12-22):
首先要向版主說抱歉我是電腦主機拆卸問題,但不知要放在那一個討論區,如有放錯請告知要放的討論區,謝謝
主文;
我的asus  cs6110記憶體只有2GB,我想增加為4GB,但只會拆開外蓋,再接下來就不會了,請問有那位大大可以教導,謝謝

楼主:
明天白天來補拆下外蓋的照片

网友:
沒照片很快就進垃圾桶了...

网友A:
查了一下官網產品照片,應該是插右下這邊吧

記憶體規格是

雙通道, DDR3 at 800MHz
2 x SO-DIMM

另外一定要砲一下ASUS,出2G RAM這規格的機子定位實在是

网友B:
我拆過 BS系列的,機殼是抽屜式的。

網路上有 CS5111 的拆機,是開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官網產品照片,應該是插右下這邊吧

記憶體規格是

C大...10年前的電腦主機...不要苛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大...10年前的電腦主機...不要苛責了

呃,一時沒注意到出品時間.
怨念是來自於另一個事件

那個事件是筆電 WIN10+4G RAM+5400rpm硬碟
一整個讀取燈長亮的悲劇組合.

樓主可能需要的是這串的討論,硬碟架拆不下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1862932&p=2

网友B:
剛剛上網終於看到 CS6110的外觀,看來和 BS5000是類似的機殼(抽拉式)

卸下電腦後面螺絲,先把後面的護板拆下來。
外殼靠前方的左右兩邊側面好像有個凹凸固定但不是很緊,用手把機殼向後推,也可以另一手從後方推主機。

下圖錯字 失 --> 施力

楼主:
來補照片.紅色三顆己拆除,綠色四顆是固定硬碟(未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過 BS系列的,機殼是抽屜式的。

網路上有 CS5111 的拆機,是開蓋的。

按影片說明只要把三顆紅色圈的螺釘拆除就可是直接將上蓋向上打開,但我試了上蓋和cd-rom連到,拉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上網終於看到 CS6110的外觀,看來和 BS5000是類似的機殼(抽拉式)

卸下電腦後面螺絲,先把後面的護板拆 ...

謝謝回覆,外蓋己拆除,現在是內蓋拆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大...10年前的電腦主機...不要苛責了

就是拿來看youtube,所以不需要太強的配備,就想說他還可以用,體積小,擺在客廳不佔什麼空間,在加個記憶就好了,誰知拆要那麼的技巧。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外蓋己拆除,現在是內蓋拆不下來。

所以您沒看到我貼的mobile01那連結 {n_081:}

先聲明最難拆的部分是前面那塊面板,不能硬拆,不然卡榫會斷,先將後面螺絲拆下之後,將機殼往後拉,機殼拆下來後,最重要是,注意前面面板,注意看,面板後在機身正反面各有兩根黑色的解卡榫壓條,這四根往下壓即可,建議一根一根壓,在押的過程中輕輕將前面板往外拉,不要一次拉出,四根壓完後,在往外拉,此時光碟機面板會一起掉下來,那是可拆式的,前面面板拆下後剩下的就是前面螺絲及機身螺絲,拆完後就可以將上面那塊鐵板(硬碟裝在上面)往上拉,然後就刻以裝RAM了.回裝過程就反順序裝回去,祝你施工順利.

PS.1.那四跟姐卡榫條,如果壓下去不能解那就用拉的(有點忘記是壓或是拉)
2.前面面板最難拆,等你順利拆過後,就覺得他不難.

以這說明看來,前方面板裡面還有螺絲

楼主:
找到了在側邊有個螺釘。拆下後上蓋板就可以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