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50G筆電BIOS資料求助

楼主(2020-12-23):
廠牌型號:ACER ASPIRE 4750G
板號:JE40 HR 10267-3
記憶體插槽上的貼紙相關資料,如下照片:

CPU:INTEL I3-2310M
顯卡晶片型號:N12P-GS-A1
故障現象:待機0.01A。可開機,電流上到1.01A(感覺有跳變2次),不顯。拆不拆記憶體均不會掉電。
CMOS電池已更換過。CPU也有拿別顆測試過。
CPU、顯卡和顯存供電均有出,不出集顯供電 (CPU和集顯供電芯片是ISL95831HRTZ )。
小弟想先刷一下該機的BIOS資料,原機的資料如下附檔,敬請各位先進,能提供給小弟先行刷機測試,謝謝大家。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小弟已下載,再次謝謝您快速的幫助。

楼主:
今(1225)日刷了測試,濤聲依舊。看來是獨顯晶片的問題了,再次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1225)日刷了測試,濤聲依舊。看來是獨顯晶片的問題了,再次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 ...

試試這版看看

楼主:
收到。先下載再來刷一次測試,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先下載再來刷一次測試,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謝謝您。

電路圖
ACER ASPIRE 4750G 4752ZG JE40-HR 10267.pdf (1.83 MB, 下載次數: 29)
點位圖
Acer 4750 MS3217 JE40 HR MB 10267-4 BoardView.rar (320.72 KB, 下載次數: 24)

這裡好像可改成要由內顯開機還是獨顯開機
R2012移動到R2010就變成獨顯開機

楼主:
收到。小弟試試看,謝謝獅子魚大。

楼主:
獅子魚大 您好:先確定一下,是將R2012移動到R2010就變成獨顯開機?因為您的第2張照片是R2013。確定後小弟會再測試一下,現在可以排除BIOS的因素,懷疑是獨顯晶片(二修機;獨顯有被動過)或是橋(CPU復位到輸出集顯供電)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您好:先確定一下,是將R2012移動到R2010就變成獨顯開機?因為您的第2張照片是R2013。確定後小 ...

對 第三張  將R2012移到R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第三張  將R2012移到R2010

收到。小弟會將R2012移到R2010再做測試,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

楼主:
今(1228)日將R2012移動到R2010後,開機測試,螢幕仍然不會亮,鍵盤大小寫燈也不會亮。由於該機顯卡晶片有動過(而且成色不佳),再加上小弟對CPU復位後的軟啟動也不了解,本機將放棄再繼續檢修,雖然翻車,但是仍然非常感謝獅子魚大的大力幫助,讓小弟得以嘗試維修,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1228)日將R2012移動到R2010後,開機測試,螢幕仍然不會亮,鍵盤大小寫燈也不會亮。由於該機顯卡晶片有動 ...

這是改獨顯開?還是集顯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是改獨顯開?還是集顯開?

我是看電路圖 UMA_DISCRETE
               UMA: 1       1
               DIS:  0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電路圖 UMA_DISCRETE
               UMA: 1       1
               DIS:  0       1

哦哦,因為我看樓主是說獨顯有被動過,是不是要改集顯開?

楼主:
就小弟了解,開機應該是集顯開,但是因為集顯電壓出不來,所以獅子魚大才把它改為獨顯開。

楼主:
再請教各為先進一個問題,依據圖紙,該機的診斷接口是哪一個(也就是可以插診斷卡,看看開機是卡在哪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