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CHIMEI 奇美 TL-48LK60 液晶程序

楼主(2020-12-24):
此台完全不開機 程序讀出重燒或換25Q32重燒也是不行 燒同板號的其它程序正常 只是畫面相反或顏色不對 網路上都找不到此台程序 買整片的太貴 微求有此程序的大大 能不吝提供給小弟 感繳不盡!

网友A:
小小聲建議... 把IC腳位清潔(我是用中油出的去漬油清潔)一下,再上燒錄機去讀出資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聲建議... 把IC腳位清潔(我是用中油出的去漬油清潔)一下,再上燒錄機去讀出資料看看! ...

舊的讀出來的不能用 可是已經燒新的程序進去了 沒辦法再讀出原來的資料了 還是謝謝建議 下次有機會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18&highlight=CHIMEI%2BTL-42LE60

這機型的主機板形狀與板號完全不同 程序能通用嗎?

网友:
這台是三星面板 大部分都LG的程序 附上

奇美 TL-48LK60 MSD6306-T8B-TW 三星高解.rar

3.14 MB, 下載次數: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