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代步車挑選?

楼主(2020-12-25):
最近看到15年以上的車輛用這個原則就可以挑到不錯的?還是有其他?痞友們可以幫忙補充?

网友:
影片已經講得很好,
(主要內容是教導如何避免買到需要大修的地雷車)

接下來就是, 有多少預算, 買甚麼車款的問題!
對我來說, 安全性必備,
如果車子會上高速公路, 最好還是挑安全係數高點的,
(其實就算在市區, 你開車, 對手就不是機車, 而是其他汽車,
安全還是很重要)

影片中的TERCEL, 當初在駕訓班就是開這款,
說真的, 板金、骨架感覺有點.....(不好說),

小車, 又要安全性高的,
focus不錯(年份久一點的, 應該很平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网友:
15年以上的車最好是認識的,不然實在不建議。

當然如果有相當經驗可以整理好的話,會很便宜。

网友:
修車的有良心就不賺錢 沒能力沒修車器材場地的不要買中古車

网友:
沒錢就不要買
要買來修跟拼命就算了吧

网友:
你要買代步車 ?

用途/預算/條件...

网友:
靠~我就是太有良心所以還是騎噗噗......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26-1-4.html

感謝回覆!路上看到還是很多人開還是很心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26-1-4.html

感謝回覆!路上看到還是很多人開還是很心動! ...

如果只是代步買菜遮風遮雨倒是可以花個幾萬元玩玩。

如果有高速長途用途最好不要,以免徒增困擾(顧路的機會大)。

不過拖鞋比較不會有飆仔,怕是前車主不會顧。

网友:
客觀一點的說法是~~~看車況

車子本身如果妥善率高、零件便宜照顧起來就還好,然後該整理得有整理~耗材啦該換就換...但是

因為車齡太高殘值低,修理遇到太貴的項目恐怕就不划算了...除非你自己修理只花材料錢...

代步車別找太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26-1-4.html

感謝回覆!路上看到還是很多人開還是很心動! ...

看到這篇討論,
忽然明白, 為什麼會在新竹某知名大學內,
看到一台TERCEL, 綠色車身, 白色引擎蓋和行李箱蓋,
(應該是買了台神車, 然後殺肉了引擎蓋和行李廂蓋)

好吧, 就是照影片講的挑選方式,
1.不要買鏽蝕車. (鏽蝕板金, 只能把鏽蝕處切掉,
切一塊新板金, 用金工碾壓敲打塑形, or 殺肉板金, 縫焊回去,
很搞工.)
2.不要買引擎和變速箱有問題的車.
(要大修, 有錢也不是問題, 再怎麼修也是幾萬內解決,
多看點discovery "翻新中古車", 就會知道,
只要不是車架板金嚴重鏽蝕, 其他都能解決,
就看有沒有愛 and 有多少錢.)

是我的話, 資金會準備個二手價+日後修車保養預算,
(國產車, 3年10萬元應該很夠, 保養自備機油, 每次會省個千把元),
google一下附近有甚麼可靠保養廠(避免日後維修被坑,
挑車沒把握的話, 也可花點小錢請修車師傅一同鑑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代步買菜遮風遮雨倒是可以花個幾萬元玩玩。

如果有高速長途用途最好不要,以免徒增困擾(顧路的 ...

拖鞋有手排款,
還有三門款(美規),
1.3/1.5,
另外也有B牌3系列LOOK民間加工款,
這車好玩的咧,
車輕加速快,
方向盤也很輕,
有點不習慣,
小弟去年開到合歡山過鳶峰停車場溫渡破表(2000年原車未改里程十二萬),
乖乖的放涼開下山,
結果換個主水箱蓋就完修了...
上週幫車主接電發車,
一看電瓶,
上面寫103.08...
神車無誤.

网友:
我推薦第一代國產Altis 1.8

2001年份的到現在應該十萬元內可以買得到,只是怕大多數都換新車折五萬折掉了

乘坐空間,引擎,配備都比Tercel好上太多了,而且E等級以上都配有ABS,不過當然還是鋁罐車等級XD

維修零件,原廠,副廠,殺肉件,任君挑選,只是機油更換里程還是5000公里比較保險

好事多5W30 六瓶不到500,一次保養用四瓶,

機油濾心位置靠近車頭彎下去就可以換到,不需要頂高機,非常適合DIY

引擎走正時鍊條不用換正時皮帶,只要注意一條發電機皮帶,但是斷了也是會顧路

到這個年份的也不太需要擔心買到計程車,如果真的有,里程應該破百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