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附檔名為x_t,有無免費軟體可以開啟

楼主(2020-12-25):
請教附檔名為x_t,有無免費軟體可以開啟
目前小弟有用過ABViewer可以開啟,但有試用期間,想問問大家這是否有免費的秀圖軟體可以使用,謝謝大家!!!

附一個x_t檔案,給各位試試
M2(2.0)組合圖.rar (398.45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A:
  請搜尋 "DELCAM Exchange Free" 關鍵字試看看.

网友:
請見下面連結:
線上免費看圖

實際所見CAD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搜尋 "DELCAM Exchange Free" 關鍵字試看看.

找得眼花撩亂,到底哪一版才是最新免費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得眼花撩亂,到底哪一版才是最新免費的呢?

  不知最新版本; 但 "DELCAM Exchange 5.3 - Free CAD viewer and CAD Data Translation On Your Desktop" 知名度較高.

  供參考.

楼主:
謝謝大家,小弟再用力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小弟再用力找找!!!

好像被Autodesk併走了, 有找到 Delcam Exchange 2013 R2 7.1
試試看吧

參考網址: SOFT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被Autodesk併走了, 有找到 Delcam Exchange 2013 R2 7.1
試試看吧

謝謝大大,抓下來但打不開那個X_T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抓下來但打不開那個X_T檔

可能是版本太舊了, 會不會是你的檔案也有問題?
有沒有試過線上瀏覽器, 若線上瀏覽器可以看, 就是程式版本太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版本太舊了, 會不會是你的檔案也有問題?
有沒有試過線上瀏覽器, 若線上瀏覽器可以看, 就是程式版本 ...

線上可以,但有時檔案太大,線上會很慢,才想找有沒有免費的,沒想到這麼難找...

网友B:
沒錯, 廠商越來越小氣, 但走雲端也是一種趨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廠商越來越小氣, 但走雲端也是一種趨勢

只能說大家都想賺錢! 用免費的也是想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