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E1 511可過電不開機-續集

楼主(2020-12-26):
Hi
大家好
我又來了
之前那篇因為時效過太久沒法更新

連結如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p;page=1&extra=

型號:
ACER E1 E511

板號:

我研究其它網路如何焊CPU一陣子後
就去買了新的CPU來換看看

使用紅外線返修台外加兩個測溫度的

並記錄溫度曲線下來
我有試著慢慢碰一下
大概約250度時
CPU就推動的了
所以就記下這個溫度值
順便清潔一下

再慢慢加溫回焊回去
一直到250多度稍微停留20秒

後一樣不開機
但我就把之前備份的BIOS重刷回去
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因為第一次要焊這個東西
想的時侯比較久點
但換成功表示有點進步呢!

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A:
恭喜楼大电脑手术成功!这是个强大、有用的土炮!之前也用自制简易土炮BGA返修了自己的老本本,一晃好几年,一直工作正常!得益于PCBA使用的是有铅焊锡。无铅的工艺还没试过,估计难度大些。总之,能干成这些活,感觉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大电脑手术成功!这是个强大、有用的土炮!之前也用自制简易土炮BGA返修了自己的老本本,一晃好几年 ...

因為只能手動調溫度來控溫
下圖就是我邊調邊記錄的溫度變化
拆下與焊上去的曲線
真的要250℃以上才拆的下來
所以焊上去時
在250℃時有多停留一會

感謝獅大魚大大、楊大俠及其它前輩給的建議
才能知道是cpu有問題!

网友:
買 CPU 來換,是也不貴,還真的買了

幾百塊台幣學經驗,算正向的花錢買經驗

有換到南橋,BIOS就得重刷,這個是三合一CPU,也有含南橋

网友:
謝謝提供你的寶貴經驗,不過還是要持續用一陣子看看才能確定是否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好強哦!

我手上還有好多台機子等我撩下去修它們...

但小弟技術實在有夠爛的,

只能看看各位大大流口水中...{n_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