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對地..有60幾V呢! :Q

楼主(2020-12-26):
老家有個大同電鍋,15人份,跟現在的小電鍋比,看起來好大一個,
因為我媽說她曾經被電鍋電過,昨天回老家帶了電錶量它,
一端接外鍋鋁製的部份、一端接廚房磁磚的縫隙,我還在縫隙灑水,哈,
一量,哇,保溫那段有 60v 欸!我想說是老電鍋漏電了吧,叫我媽先不要用了。

今天我也量我自己後來買的 10 人份大同電鍋,
哇,一樣也是 60v 左右。

所以說,這麼多年來我沒有被電鍋電到,只是因為我有穿拖鞋嗎?
大家的大同電鍋對地也都是 60v 嗎?
有幫它接地線嗎?

网友:
請問怎量的 ?

大多數的漏電情況
電熱絲(發熱體) 有絕緣兼導熱雲母片
那個雲母片破裂 而 電熱絲直接觸及金屬殼體
不插電  歐姆檔 量內側鍋底 與 電線IN 就知道

少數情況  能量到電壓是感應電場  不會電人

極少數  是   N零線未接地  或是  屋子帶電
屋子帶電  印象中約兩年前  有個鐵皮屋頂遇上中華電信電線  牆壁都不是零電位

网友:
;保溫那段有 60v 欸!我想說是老電鍋漏電了吧
^^^^^^^^^^^^^^^^^^^^^^^^^^^^

ˊ這電鍋底部一定有進過水,
( 可能是湯汁溢出 or 洗鍋子時不小心進水)
不要懷疑, 保溫片換新就會好 (拍賣上搜尋"大同電鍋 保溫片")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法是這樣, 一手要拍照, 黑錶筆我用長尾夾夾住, 接觸內鍋,
紅錶筆接觸的磁磚接縫, 我有灑一點水.

保溫檔

煮飯檔

電鍋的電線只有兩隻腳,然後我把它轉180度反過來插,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反插-保溫檔

反插-煮飯檔

如果紅色錶筆只接觸磁磚光滑乾燥的表面, 數值會大幅降低, 各數值會只剩下 10% 左右,
好比原本量 50v 就會變成 5v
原本量 70v 改接觸光滑磁磚會變成 7v

我跟我老家都是 40 年老公寓, 四層樓那種, 都住一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 ...

數位錶輸入阻抗通常是10MΩ,用手抓著就可能有數據了,指針表阻抗比較低,量漏電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也可以拿個100K電阻並聯在紅黑棒,降低輸入阻抗,看看測起來數字是多少?

大同電鍋那個鍋體插座問題很大,掀蓋很容易把水滴在插頭上,之後滲入插頭、鍋體插座.....然後就觸電了。

网友:
  試看看 L N 互換插, 再量測機殼對地有無壓降.

网友:
使用新買的電鍋上電,鍋體對地一樣也是有電壓?電源插座本身是否有漏電?量一下電源插座火線孔和牆壁縫隙是否有電壓?

网友:
內部的電線檢查一下,
是否有破皮接觸到鍋體.

网友:
測量電鍋有無漏電,我覺得應該是量插頭和鍋體有無接觸,或者是加熱器有無和鍋體接觸。

新規格的插頭插座一大一小,是無法轉方向使用的,因為插不下去。老舊公寓的插座經常插拔和使用大功率的電器,最好都更換新的插座,因為久了接觸不良會發熱,插頭會有熔化的現象插座會發黑。常使用大功率電器的插座,可考慮更換工業級商業級醫療級的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 ...

是不是用歐姆檔直接量電鍋的本體與電鍋插座L&N之間的阻抗。

看是不是絕緣破壞了。

网友:
應該是感應電壓,我家裡的電鍋煮飯時外殼也有50v的對地電壓,但量不到漏電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 ...

外箱體或地線未接地時,對地電壓約為20~60V不等,此為電器產品耦合之懸浮電壓,此為正常狀況,並非不良.

网友:
會漏電是,某個節點未依安規作業人為疏失,如9#所言火線中性線對調就會正常。

如安規,電鍋火線需經過開關,而不是火線不經過開關對地自會產生電壓尋找出口,(人類阻抗與相對環境溫度/濕度條件夠) 就會造成電擊。
1.        安規接線,無載測試
電鍋接功率計(視同延長線)再轉接插座(源頭),目前環境測試電鍋外殼對地電錶顯示AC5.9V,有接電源開關(火線)未開啟

2. 安規接線,有載測試
電鍋接功率計(視同延長線)再轉接插座(源頭),目前環境測試電鍋外殼對地AC18.8V(還在安全規範內),有接電源開關(火線)開啟保溫,功率計消耗功率約35W電流約0.324A

3. 非安規接線(功率計輸入故意火線/中性線對對調),無載測試
電鍋接功率計(視同延長線)再轉接插座(源頭),目前環境測試電鍋外殼對地,電表顯示AC56.8V(已超過30V安全範圍),有接電源開關(變中性線)未開啟,電表多一個NCV漏電警示燈亮。

4.非安規接線(功率計輸入故意火線/中性線對對調),有載測試電鍋接功率計(視同延長線)再轉接插座(源頭),目前環境測試電鍋外殼對地AC45.7V(已超過30V安全範圍,有接電源開關(變中性線)開啟保溫,功率計消耗功率約36W電流約0.328A,電錶多一個NCV漏電警示燈亮(超過AC30V)
以上是二線式測試,每種物ˊ質環境對電壓所生阻抗會有不同。
如有安規走,電鍋外殼接地會更安全。
以上參考

補充內容 (2020-12-27 04:49 PM):
備註;金屬外殼接地並不是中性接地,不要混淆,請依安規配線。

補充內容 (2020-12-27 04:52 PM):
為了你使用安全,請參閱基本電器使用手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 ...

我看電表孔位怪怪的,10A 那一個孔有其他標示嗎?
覺得黑棒不是應該插在COM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電表孔位怪怪的,10A 那一個孔有其他標示嗎?
覺得黑棒不是應該插在COM嗎?

好重點~只有量10A以內的電流,紅棒是插在10A,其它時候紅棒應該都是插在V的孔,黑棒固定插COM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電表孔位怪怪的,10A 那一個孔有其他標示嗎?
覺得黑棒不是應該插在COM嗎?

真的耶好眼力!樓主的錶筆測試棒插錯孔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 SIMON 跟 jacson 回覆, 我剛剛拍了一下, 咦? 現在數值不一樣, 但最高電壓還是在 60v 上下..

測試的方 ...

這測量接線不對,和測量電壓一樣方式,紅棒接紅端,黑線接COM黑端`,電表用AC電壓檔測量漏電,一端接觸電鍋機身,一端接到地面或磁磚縫水泥,黑棒不能放在10A端。

楼主:
對欸,我這個電錶好像... 可能... 從一開始買回來就被我插錯 錯到今天..
謝謝樓上大家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欸,我這個電錶好像... 可能... 從一開始買回來就被我插錯 錯到今天..
謝謝樓上大家的提醒  ...

其實以測量電壓來說,黑棒插在電流孔差異不大,因為電流孔與COM之間幾乎是短路狀態。

若是黑棒正確插在COM孔,紅棒插在電流孔,然後去測量牆壁插座電壓.........那就很恐怖了。